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10_PWM多路可变频率可调占空比输出

楼主(2020-04-29):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虚拟器件,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timer.c,timer.h, key.c,key.h, led.c,led.h 代码如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define RT(A ,  B) (A> 300)?  (B= 0):  (B=1)

uint32_t  gt_fig(u8 sts){

      if(1==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1(TIM4);

      if(2==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4);

      if(3==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3(TIM4);

      if(4== sts) return  TIM_GetCapture4(TIM4);

}

void st_fig(u8  sts, uint32_t gt){

      if(1== sts) TIM_SetCompare1(TIM4, gt);

      if(2== sts) TIM_SetCompare2(TIM4, gt);

      if(3== sts) TIM_SetCompare3(TIM4, gt);

      if(4== sts) TIM_SetCompare4(TIM4, gt);

}

void  new_Pwm(u16 *tmbuf, u16 * mdc) {

      Pwm_Init(*(tmbuf+0), *(tmbuf+1));

      TIM_SetCompare1(TIM4, mdc[0]);

      TIM_SetCompare2(TIM4, mdc[1]);

      TIM_SetCompare3(TIM4, mdc[2]);

      Pwm_Init3(*(tmbuf+2), *(tmbuf+3));

      TIM_SetCompare2(TIM3, mdc[1]);

}

int main(void)

{

      u16 psc=840, per=600, idc[4]= {500, 200,  300, 400};

      u16 umd, pwmval=0, tm43[2][2]= {840,  600, 1680, 1200};

      u8 status= 0, dir= 1, chgFry[1]= {0, 0};

      int gtln= 0;

      char *wd, *wds, *lnslt[7]={"未选", "A线路", "B线路", "C线路", "D线路", "变频1-A,B,C倍频或初始状态", "变频2-D四倍频或初始状态"};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KEY_Init();

      uprint("大家好!!!\r\n");

      uprint("大家来造呼吸机-----。\r\n");

                 gtln= nmtoa(wd, 10, psc);

                 uprint(wd);  uprint("\r\n");

                 gtln= nmtoa(wd, 10,  (psc+10000));

                 uprint(wd);  uprint("\r\n");

      LED0= LED1= LED2= 1;

      chgFry[0]= 0;

      chgFry[1]= 4;

      new_Pwm(tm43, idc);

      uprint("控制芯片STM32F407ZGT6_008_PWM仿真开始了。\r\n");

     delay_ms(100);

    while(1)

      {

          wd= lnslt[status]; ;

           uprint("Arm运行时......占空比:\r\n");

           uprint(wd);

           uprint("线路可调整状态:\r\n");

           if(1==ReadKey(GPIOC, 0x0080)) {

                 status++;

             delay_ms(20);

                 if(status> 6) status= 0;

                 wd= lnslt[status]; ;

                 uprint("线路调整状态......占空比");

                 uprint(wd);

                 uprint("线路可调整状态:\r\n");

           }

           if(1==ReadKey(GPIOC, 0x0010)) {

                 LED0= 1;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if(status>0){

                       if(per< (pwmval+ 50)) {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到达最高值  ......\r\n");

                                  st_fig(status,  (per+ 1));

                      }

                      else{

                            LED0= 1;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umd= pwmval +50;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由  ");

                            uprint(wds);

                            uprint(" 增加50 至");

                            uprint(numtoa(10,  umd));

                            uprint("  ...\r\n ");

                            st_fig(status,  umd);

                      }

                 }

           }

           if(1==ReadKey(GPIOC, 0x0020)) {

                 LED1= 1;

                 if(status==5) {

                      if(chgFry[0]==0) {

                            chgFry[0]= 2;

                            tm43[0][0]= 1680;

                            new_Pwm(tm43,  idc);

                            uprint("线路A,B,C频率调整到倍频...\r\n");

                            delay_ms(200);

                      }

                      else{

                            chgFry[0]= 0;

                            tm43[0][0]= 840;

                            new_Pwm(tm43,  idc);

                            uprint("线路A,B,C频率调整到初始状态...\r\n");

                            delay_ms(200);

                      }

                 }

                 if(status==6) {

                      if(chgFry[1]==0) {

                            chgFry[1]= 4;

                            tm43[1][0]= 1680;  tm43[1][1]= 1200;

                            new_Pwm(tm43,  idc);

                            uprint("线路D频率调整到四倍频...\r\n");

                            delay_ms(200);

                      }

                      else{

                            chgFry[1]= 0;

                            tm43[1][0]= 840;  tm43[1][1]= 600;

                            new_Pwm(tm43,  idc);

                            uprint("线路D频率调整到初始状态...\r\n");

                            delay_ms(200);

                      }

                 }

              delay_ms(20);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uprint("Arm运行时......占空比");

                 uprint(wd);

                 uprint("线路调整, 由  ");

                 uprint(wds);

                 uprint(" 清零 ");

                 uprint(" ...\r\n  ");

                 st_fig(status, 0);

           }

           if(1==ReadKey(GPIOC, 0x0040)) {

                 LED2= 1;

                 pwmval= gt_fig(status);

                 gtln= nmtoa(wds, 10, pwmval);

                 if(pwmval> 50) {

                 umd= pwmval -50;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由  ");

                 uprint(wds);

                 uprint(" 减少50 至  ");

                 uprint(numtoa(10,  umd));

                 uprint(" ...\r\n  ");

                 st_fig(status, umd);

                 }

                 else {

                      umd= 1;

                      uprint("线路调整, 占空值到达最低值  ......\r\n");

                      st_fig(status, 1);

                 }

           }

           LED0= LED1= LED2= 0;

          delay_ms(100);

      }

}

key.c,key.h,  led.c led.h,time.c,time.h之前的代码都可借鉴,不在多列,以后不再一一罗列,只列main.c 与相关功能的.c, .h代码。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红,黄,绿灯点亮后一会灭,仿真开始,按下SELECT按钮,选择"变频1-A,B,C倍频或初始状态", "变频2-D四倍频或初始状态",按下按下KEY_ZERO按钮,倍频, 四倍频或初始状态。占空比的调试,参见:博主的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9_PWM多路可调占空比输出文。虚拟串口,示波器将的状态变化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11所示)

图8

图9

图10

图11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2所示)

图12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10_PWM多路可变频率可调占空比输出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10_PWM多路可变频率可调占空比输出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