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5V充电器改造为12V直流电源

楼主(2020-04-29):
闲置手机充电器经测试电压为6V作为单片机电源电压偏高,做9V或12V电源电压偏低。有了改造想法,查电路图手机充电器开关电源的电压由稳压5V左右稳压管控制,于是我拆开充电器将稳压管找到(红线圈内)再串联一个6V稳压管,安装测试12.3V。成功。

网友A:
间接取样反激电源,改了功率管集电极峰压升高。不如重绕次级。

网友B:
总之三极管13001 很受伤

网友C:
电路不稳定

网友D(2020-06-12):
这电路不稳定吧,不重绕次级直接改稳压管,能行吗?

网友E(2021-05-25):
很容易炸管

网友A(2021-10-16):
测量过这种电路的C极电压,大概Vcc+160V,VCC一般300V。5V改12V,成了VCC+160*12/5=684V,13001很容易击穿。这种电源变压器一般有空隙,次级穿绕串联,提高电压很方便。

网友F:
楼主这个改装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改装稳定吗?

稳定。

网友F:
长时间使用也不会发热爆管吗? 比如使用十几个小时

网友G(2021-12-16):
重绕变压器我怎么觉得好困难

网友H:
输出电压升高了,C5的耐压没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重绕变压器我怎么觉得好困难

部分变压器有空隙,可以穿绕,但要测试头和尾,与原绕组串联

网友I:
这个点子,很强,换一个稳压管更好,我觉得

网友J(2022-01-24):
换一个稳压管更方便简单,我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