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7::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9):
求助Keil编码错误
error C267: 'lcd_write_com':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请问Keil软件出现这个错误什么意思啊?怎么改呢

网友A:
看一下lcd_write_com这个函数有没有声明,定义。

网友B:
你函数原型在调用函数之后。一种办法是你将lcd_write_com这个函数移动到你调用的函数之前,另一种办法就是在最前面声明或头文件声明。

网友C:
它说你的函数不标准,这的看原型和调用

网友D:
函数未定义或未声明调用

网友E:
先声明再使用

网友F:
在实现lcd_write_com这个函数的.c文件对应的.h文件加上函数声明,再在你调用的地方include这个.h文件,另外检查一下函数定义、声明、调用传参个数、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G:
是不是没声明

网友H:
要把调用的子函数lcd_write_com放到main前面,或者在main前面先定义(声明)一下

网友I:
函数没有申明,如果申明了看看是不是参数问题,比如你调用时本来函数没有参数你给了参数

网友J(2021-05-15):
需要函数声明

网友K(2021-07-14):
看看调用的函数名有没有打错

网友L:
先关键检查是否正确声明,如果还不行,那就是keil编码设置错误了

网友M(2021-12-20):
是不是应当把错误代码帖出来 大家看看

网友N:
write_data()这个函数还没有声明过,你就直接调用了。   Keil采用的是C89标准,无声明无定义的函数会报错的。你应当:  将write_data()函数体挪动到所有调用它的函数之前(先让编译器看看:我有这个东西;之后再调用它,编译器自然就闭嘴了);  或者养成规范编程的习惯,在最前面放好每个函数的原型声明(告诉编译器:我会用到一个这样的函数,你别叽叽歪歪)

网友O:
可能是说你的函数命名不符合规范,或者说头文件和define冲突之类的 也可能是代码位置的问题

网友P:
要先声明的呀

网友Q(2022-02-20):
虽然说是声明问题,但是有一种情况仍然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
就是你一开始在打开这个文件(模块化编程)的时候,是打开其他文件夹里面的文件,然后在复制过来工程文件夹
此时在keil中修改的文件是另外文件夹的文件,而实际读取操作的文件是工程文件夹中未修改的文件
解决方法是copy修改完的文件到工程文件夹,然后再将该模块的文件删除并重新添加工程文件夹中的文件

网友R(2022-08-17):
函数未调用(定义)

网友S:
要么放在main前面,放在后面就要对函数声明,定义。

网友T:
函数未定义或未声明调用,或者放在main前面

网友(2020-04-30):
你函数原型在调用函数之后。一种办法是你将lcd_write_com这个函数移动到你调用的函数之前,另一种办法就是 ...

正解

网友U(2024-12-16):
这是由于函数原型声明的问题导致的编译错误

网友V(2025-02-09):
引用 网友Q:
虽然说是声明问题,但是有一种情况仍然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
就是你一开始在打开这个文件(模块化编程)的 ...

谢谢!我查了好久,发现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