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读取RTC和ADC显示在LCD1602,同时串口输出,并写入EEPROM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30):
介绍mikroPascal for AVR 写的ATmega16读取RTC和ADC显示在LCD1602,同时串口输出,并写入EEPROM的程序。附带仿真文件。mikro编译器分为c,basic,pascal三种,除了语法有所区别外,使用和功能基本一样。有8051,AVR,PIC,ARM等版本,界面和语法都一样。学会一种芯片花很少时间就可以转到另一种芯片。自带常用库,帮助文件中例子很多,基本不需要其他文档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program RTC_Read;

var 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 month, year : byte;    // Global date/time variables
var adc_rd : word;

// Software I2C connections
   var Soft_I2C_Scl_Output    : sbit at PORTC0_bit;
       Soft_I2C_Sda_Output    : sbit at PORTC1_bit;
       Soft_I2C_Scl_Input     : sbit at PINC0_bit;
       Soft_I2C_Sda_Input     : sbit at PINC1_bit;
       Soft_I2C_Scl_Direction : sbit at DDC0_bit;
       Soft_I2C_Sda_Direction : sbit at DDC1_bit;
// End Software I2C connections

// LCD pinout definition
var LCD_RS : sbit at PORTD2_bit;
var LCD_EN : sbit at PORTD3_bit;
    LCD_D4 : sbit at PORTD4_bit;
    LCD_D5 : sbit at PORTD5_bit;
    LCD_D6 : sbit at PORTD6_bit;
    LCD_D7 : sbit at PORTD7_bit;

var LCD_RS_Direction : sbit at DDD2_bit;
    LCD_EN_Direction : sbit at DDD3_bit;
    LCD_D4_Direction : sbit at DDD4_bit;
    LCD_D5_Direction : sbit at DDD5_bit;
    LCD_D6_Direction : sbit at DDD6_bit;
    LCD_D7_Direction : sbit at DDD7_bit;
// end LCD pinout definitions

//--------------------- Reads time and date information from RTC (PCF8583)
procedure Read_Time();
  begin
    Soft_I2C_Start();               // Issue start signal
    Soft_I2C_Write(0xA0);           // Address PCF8583, see PCF8583 datasheet
    Soft_I2C_Write(2);              // Start from address 2
    Soft_I2C_Start();               // Issue repeated start signal
    Soft_I2C_Write(0xA1);           // Address PCF8583 for reading R/W=1
    seconds := Soft_I2C_Read(1);    // Read seconds byte
    minutes := Soft_I2C_Read(1);    // Read minutes byte
    hours := Soft_I2C_Read(1);      // Read hours byte
    day := Soft_I2C_Read(1);        // Read year/day byte
    month := Soft_I2C_Read(0);      // Read weekday/month byte

    Soft_I2C_Stop();                // Issue stop signal
  end;

//-------------------- Formats date and time
procedure Transform_Time() ;
  begin
    seconds  :=  ((seconds and 0xF0) shr 4)*10 + (seconds and 0x0F);  // Transform seconds
    minutes  :=  ((minutes and 0xF0) shr 4)*10 + (minutes and 0x0F);  // Transform months
    hours    :=  ((hours and 0xF0)  shr 4)*10  + (hours and 0x0F);    // Transform hours
    year     :=   (day and 0xC0) shr 6;                               // Transform year
    day      :=  ((day and 0x30) shr 4)*10    + (day and 0x0F);       // Transform day
    month    :=  ((month and 0x10)  shr 4)*10 + (month and 0x0F);     // Transform month
  end;

//-------------------- Output values to LCD
procedure Display_Time();
  begin
     Lcd_Chr(1, 9, (day / 10)   + 48);    // Print tens digit of day variable
     Lcd_Chr(1, 10, (day mod 10)   + 48);  // Print oness digit of day variable
     Lcd_Chr(1, 6, (month / 10) + 48);
     Lcd_Chr(1,7, (month mod 10) + 48);
     //Lcd_Chr(1,15, (year mod 10)  + 48);    // Print year vaiable

     UART1_Write_Text('Time: ');
     Lcd_Chr(2, 6, (hours / 10)   + 48);
     Lcd_Chr(2, 7, (hours mod 10)   + 48);
     UART1_Write(hours/10+48); UART1_Write(hours mod 10 + 48); UART1_Write(':');
     Lcd_Chr(2, 9, (minutes / 10) + 48);
     Lcd_Chr(2,10, (minutes mod 10) + 48);
     UART1_Write(minutes/10+48); UART1_Write(minutes mod 10 + 48); UART1_Write(':');
     Lcd_Chr(2,12, (seconds / 10) + 48);
     Lcd_Chr(2,13, (seconds mod 10) + 48);
     UART1_Write(seconds/10+48); UART1_Write(seconds mod 10 + 48); UART1_Write(' ');
     //UART1_Write(13);UART1_Write(10);

     Lcd_Chr(1,13,(adc_rd/1000) + 48);
     Lcd_Chr(1,14,((adc_rd mod 1000)/100) + 48);
     Lcd_Chr(1,15,(adc_rd mod 100)/10 + 48);
     Lcd_Chr(1,16,(adc_rd mod 10) + 48);
     UART1_Write_Text('Volt: ');
     UART1_Write((adc_rd/1000) + 48);
     UART1_Write((adc_rd mod 1000)/100 + 48);
     UART1_Write((adc_rd mod 100)/10 + 48);
     UART1_Write((adc_rd mod 10) + 48);
     UART1_Write(13);UART1_Write(10);
  end;

//------------------ Performs project-wide init
procedure Init_Main();
  begin
    UART1_Init(2400);                         // Initialize UART module at 9600 bps
    Delay_ms(100);                            // Wait for UART module to stabilize
    UART1_Write_Text('Start');
    UART1_Write(13);UART1_Write(10);

    Lcd_Init();                              // Initialize LCD
    Lcd_Cmd(_LCD_CLEAR);                     // Clear display
    Lcd_Cmd(_LCD_CURSOR_OFF);                // Cursor off
    //Lcd_Out(1, 1, 'Key  :');                 // Write message text on LCD
    //Lcd_Out(2, 1, 'Times:');
    //delay_ms(1000);

    //Lcd_Init();                // Initialize LCD
    //Lcd_Cmd(_LCD_CLEAR);       // Clear LCD display
    //Lcd_Cmd(_LCD_CURSOR_OFF);  // Turn cursor off

    LCD_Out(1,1,'Date:');      // Prepare and output static text on LCD
    LCD_Chr(1,8,'-');
    //LCD_Chr(1,11,'-');
    LCD_Out(2,1,'Time:');
    LCD_Chr(2,8,':');
    LCD_Chr(2,11,':');
    LCD_Out(1,12,'V');

    Soft_I2C_Init();           // Initialize Soft I2C communication
  end;

//----------------- Main procedure
  begin

   Init_Main();                // Perform initialization

    while TRUE do              // Endless loop
      begin
        Read_Time();           // Read time from RTC(PCF8583)
        Transform_Time();      // Format date and time
        adc_rd := ADC_Read(0);  // get ADC value from 2nd channel
        Display_Time();        // Prepare and display on LCD
        if (seconds = 0) then
            EEPROM_Write(minutes,adc_rd/4);   // Write some data at address

        delay_ms(1000);
      end;
  end.

网友A(2020-06-26):
这个源码的工程文件要如何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