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如何用TB6612驱动步进电机,资料看了半天搞不懂 求思路

楼主(2020-04-30):
TB6612如何驱动步进电机,想通过按键来上他实现正反转及速度,网上看的都是资料,没有具体的案例,资料看了半天搞不懂,有人帮助下吗,求思路

网友A:
TB6612是全桥的直流电机驱动,用它做步进电机,也可以,软件上你要下点功夫,梯形曲线,细分,半流这些,做的好的需要算法工程师来做。

网友A:
1)建议用TB6600这样的步进驱动芯片,有反向控制引脚,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2)如果硬要上6612,互补的PWM实现变方向,注意死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6612是全桥的直流电机驱动,用它做步进电机,也可以,软件上你要下点功夫,梯形曲线,细分,半流这些,做 ...

我是小白看了半天也没看到,能指导下吗

网友B:
马家有常用的芯片做成的电路,可以正反转和调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看了半天也没看到,能指导下吗

这种简单方便,只要焊接无误,一装即成

网友C:
建议换一种思路,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简单方便,只要焊接无误,一装即成

我的用TB66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一种思路,有些麻烦

怎么换

网友D(2020-07-30):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用51单片机接线,AO1\AO2都没有电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