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Proteus仿真中,可以实现物联网视域吗?

楼主(2020-04-30):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基于51单片机的Proteus仿真中,可以实现物联网视域吗?如果能的话大概怎么个思路去实现呢?

网友A:
物联网视域是个什么鬼?能通俗点说么,proteus就是个仿真软件,物联网这个概念很大,现在商业的NB,ROLA,4G,BLE都是里面的通信方式,咋仿真?

网友B:
应该不能,毕竟他连元器件都没有,比如无线NRF24L10,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找到,或者用的少,或许可以自己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