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函数是不是无法在keil中使用?

楼主(2020-04-30):
已经添加头文件stdio.h,用sprintf(str,"%1.4f",x),把浮点数转化成str数组,显示在12864上,结果什么都没显示。我在str数组里直接装入数值,能在12864上显示。是不是由于keil编译器的问题,sprintf函数无法在keil中使用,想要在keil中使用,应该怎么做?

网友A:
sprintf函数可以在keil中使用
包含stdio.h就行
你跟踪下str是否正确。
注意此时str是字符型。显示是字符还是数值会不会搞错了。

网友B:
可以乘1000....足够多位,变成整数,再与&一下,取位

网友C:
sprintf能在keil中使用,我经常用没有问题。估计是没有设定好。

网友D:
str数组定义大一点看看

网友E:
可以使用的,stm32需要重定义到串口输出http://www.51hei.com/bbs/dpj-183506-1.html,51的话参考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6102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的,stm32需要重定义到串口输出http://www.51hei.com/bbs/dpj-183506-1.html,51的话参考这个http: ...

大佬,是sprintf函数不是printf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rintf函数可以在keil中使用
包含stdio.h就行
你跟踪下str是否正确。
void main(){
                //u8 str[5]="abcde";//测试自己写的函数Displaystring8x6
                float a=2.51452;
                init();
                DelayMs(100);//延时100ms等待稳定运行

            InitLCD();//LCD初始化
             ClearScreen();//调用全屏清屏
          //abc_inti();
          sprintf(str,"%1.4f",a);
                while(1)
            {
                //        Display16x16(0,0,zhon);//测试液晶
                   Displaystring8x6(4,0,str);
                }
}

这样应该没错吧,,又测试几遍,还是无法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没错吧,,又测试几遍,还是无法显示

str的定义对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的定义对么?看下。
extern u8 str[6];

网友A:
u8 str[]="2.5145";
直接看能否显示。
str作为字符串数组,最好多留一位给\0表示字符串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str[]="2.5145";
直接看能否显示。
str作为字符串数组,最好多留一位给\0表示字符串结束

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