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654321不正常。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F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6,5,4,3,2,1);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p0有加上拉电阻的,为什么数码管显示不出654321?

网友A(2020-04-30):
显示程序不正常,改这样就可以了。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aa];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bb];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cc];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1);
}

网友B:
程序写错,或线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程序不正常,改这样就可以了。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

厉害,谢谢大佬,现在正常了,能说一下加了P0=0x00;dula=1;dula=0;这三句的用处吗? 我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谢谢大佬,现在正常了,能说一下加了P0=0x00;dula=1;dula=0;这三句的用处吗? 我不太明白

        P0=0x00;//段消隐
        dula=1; //段锁存
        dula=0;
        P0=0xfe;//送位码
        wela=1; //位锁存
        wela=0;
        P0=table[aa];//送段码
        dula=1; //段锁存
        dula=0;
        delay(1);//显示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