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下载程序后无法执行程序

楼主(2020-04-30):
弄了一上午,实在找不出问题了大佬帮忙看一下,就是最简单的按键按下LED亮,松手LED灭,第一次下载程序是正常的,第二次下载的时候,按下按键无反应,万用表测量P3.0口(LED)一直是高电平(4.97V),试过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单片机型号是STC15F104W因为之前第一次用这款芯片,怀疑是不是某些寄存器没设置或者引脚需要怎么操作,再或者电容选型是不是有错误,下面是电路图和程序还有烧录时选项PS:一样的程序和电路用单片机STC15W4K16S4试过,完全没问题。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LED=P3^0;          //LED灯
sbit KEY_Set=P3^4;//报警设置开关
void KEY_Set_Ser()//按键设置服务
{
        static xdata u8 count=0;
        if(KEY_Set==0)
        {
                count++;
                if(count>=50)                //消抖
                {
                        count=0;
                        if(KEY_Set==0)
                        {
                                LED=0;
                        }
                }
        }
        else
        {
                LED=1;
        }
}
void main()
{
        LED=1;
        while(1)
        {
                KEY_Set_Ser();
        }
}

网友A:
        static xdata u8 count=0;   ???

网友B:
看下这个IC的IO口是不是要外部上拉,从差异性入手找问题

网友C:
拉电阻的两端都是P3^4不接也罢

网友D(2020-07-28):
把变量的xdata去掉,这个型号没有XRAM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