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X TX上加二极管啥情况能通信?

楼主:
  通信线上接二极管啥原理?这个是两个单片机通信,二极管右边是主CPU通信道,左边是和另一个CPU通信道连接的,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A(2020-04-30):
二极管可以用来降压,但是RX、TX的二极管方向应该相反,这样接有一条线是无法导通的。

网友B:
电平转换的作用,两个CPU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C:
你这个二极管同向,会导致只能右边的CPU发信息给左边的CPU,要想主CPU也能接收数据需要将主CPU的RX的二极管反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的作用,两个CPU的电压不一样

二极管不影响双方的传输信号吗 ,另一个CPU也是5V供电的,好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不影响双方的传输信号吗 ,另一个CPU也是5V供电的,好奇怪

你上网搜一下CH340芯片电路图,一般情况下RX会接一个二极管或者300Ω的电阻,防止电流倒灌单片机,但是两个电路接同一个方向的二极管没见过

网友F:
电路有问题。如果真是电平也该用高速三极管来实现,这2个二极管怕是要并在TX与地 和 RX与地的吧?这种做法常见。串在TX 和 RX端就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