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MLX90614采集数据的疑问

楼主(2020-04-30):
    T=Tem*2;
    if(T>=27315)//温度为正
    {
        T=T-27315;
                dis1[5]=' ';             // 符号位
    }
    else              //温度为负
    {
        T=27315-T;
                dis1[5]='-';             // 符号位

    }
           rea_temp =T;
                if(rea_temp>3200&&rea_temp<4500)
                {
                  rea_temp=3680+(rea_temp%10%num);
                }

                T=rea_temp;
            a=T/100;                     // 整数位
        b=T-a*100;             // 小数位
        dis1[5]=a/100+0x30;      // 百位
        dis1[6]=(a%100)/10+0x30; // 十位
        dis1[7]=a%10+0x30;       // 个位
        dis1[9]=b/10+0x30;       // 十分位
        dis1[10]=b%10+0x30;      // 百分位

这里MLX90614采集到的数据是Tem,那么为什么实际用到的T需要*2呢
以及下面 rea_temp的相关操作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MLX90614采集到的数据需要怎么处理才能变成正常的摄氏度呢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A:
MLX90614 集成有低噪声放大器、17 位 ADC 和强大的 DSP 单元,因此温度计兼具高精度和高分辨率。 该温度计出厂前已经过校准, 输出提供整个温度范围内的测量温度,里面有公式,*2有说明

网友B:
这种东西你百度就好,人家手册上*2你就乘二,说明上肯定有怎么处理的公式,你把数据按照他那样解析放数组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