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程序没有错误,生成了hex导入仿真后无法运行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2020-04-30):
keil软件编译的程序没有错误 生成了hex文件 但是导入了Proteus仿真软件后却无法运行 没有任何显示效果是什么情况呢?程序是没有错误的因为跟师傅的一样 按道理说仿真图应该也没有问题 只是在原基础上加了两个button

网友A:
为什么不试试修改之前的仿真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B:
Keil有没有破解,你用的版本支不支持这个板子?换个Keil的版本试一试。有时候也有可能时软件的错误

网友C:
那就是仿真软件版本问题,画出这个图的软件可能比你的软件版本高,你自己按照样子重新画,或者版本和你师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