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msp430g2553的串口输出问题

楼主(2020-04-30):
用了vspd将com4和com5连在一起,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来仿真
但是compim前两个灯变红,txd无变化
怀疑是单片机没有输出
字符串输出函数和uart初始化函数都在图片里了,主时钟用的是16mhz的
求助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助手收不到数据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程序里面设置时钟为12mhz,proteus里面时钟设成11.0529mhz
仿真可以成功
16mhz的话代码不用变,直接烧录到单片机里面就行了
总结:proteus仿真软件问题,上图代码直接烧录有效

网友A(2021-02-22):
请问您的程序里时如何设定的?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B(2022-01-13):
希望博主能将串口仿真 分享一下 ,已经被折磨了3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