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去掉仿真器就不能运行了

楼主(2020-04-30):
STM32程序用仿真器下载进去,去掉仿真器正常供电,单片机程序不运行,插上仿真器程序就可以运行,问一下大家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1)大概率是你的电源电路问题,LDO的3.3V有没有啊。2)你的最小系统看看有没有问题,复位电路这些。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是不是 用的ST-Link SWD调试  是不是仿真器从电脑上拔掉但还连在开发板上?我试过这问题以解决

网友C:
检查复位电路、晶振电路、boot0和boot1管脚电平,有用printf调式信息,把调试信息去掉

网友D:
先看复位电路,再看时钟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是不是 用的ST-Link SWD调试  是不是仿真器从电脑上拔掉但还连在开发板上?我试过这问题以解决

对的,就是这样,现已解决。不知道为什么,只拔掉一头就不行,要两边都拔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样,现已解决。不知道为什么,只拔掉一头就不行,要两边都拔掉。

不是拔两头 是不是接了RES复位那跟线  拔掉RES复位线就可以了

网友E(2020-07-21):
引用 网友B:
不是拔两头 是不是接了RES复位那跟线  拔掉RES复位线就可以了

确实是这样,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