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上连接一个马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30):
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这个继电器上连接一个马达是什么意思?急急急

网友A:
控制马达启停啊

网友B:
P38=0 时,继电器吸合,马达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38=0 时,继电器吸合,马达启动

P38=0,你确定三极管能导通?

网友D:
难道是绕线机?可以用P37的按钮启/停,也可以由P32的脉冲信号通过计数停机。而P36只是执行的信号,低电平电使继电器吸合,电机开始工作;高电平电机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38=0 时,继电器吸合,马达启动

额 看错管子了 ,0是导通,

网友E:
如上图:
当P38脚有信号时,三极管工作,继电器吸合脚1和脚3导通,
马达两端为电源电压,马达启动。
当启动停止键按下时,P37脚为低电平,改变P38脚的电平,使三极管截止,
继电器断电脚1和脚3断开,马达没有电压停止运转。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输入信号不足以控制程序,通过继电器做一个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上图:
当P38脚有信号时,三极管工作,继电器吸合脚1和脚3导通,
马达两端为电源电压,马达启动。

谢谢

网友G:
单片机IO P38控制PNP晶体管导通,因此继电器触点闭合以使电动机通电。

网友H:
漏画了与继电器绕组并联的续流二极管,三极管容易被断电瞬间产生的反压击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输入信号不足以控制程序,通过继电器做一个缓冲

你在说什么,你自己能把自己说明白么

网友J:
正常来说,三极管的驱动能力不足以驱动电机马达,所以采用间接控制的方式,用三极管带动继电器线圈的得电与否,实现控制电机马达的启停。继电器一般选用常开触点.....

网友J:
接上一帖:继电器常开触点的一端节电机马达,另一端接电源。改电源电压可以是24V,5V,12V,48V甚至可以是220V,380V,功率电流也可以是毫安培,安培级别!

网友J:
这种连接方式总体可以总结为“弱电控强电,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K:
控制电机运行,或者停止

网友L:
应该是马达启停和工作电流较大,晶体管控制需考虑功率和散热,用继电器控制比较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