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 看看程序哪里出错了怎么改?拜谢

楼主(2020-04-30):
哪里出错了怎么改 急急急

网友A:
29行Uchar----->uchar

网友B:
uchar 是不是写成了 Uchar   keil4的报错很迷的

网友C:
你没有定义Uchar ,定义的是uchar,才学的把?

网友D:
Uchar改成uchar就好了

楼主:
谢谢谢谢   看一下42行哪里错了?

网友E:
你双击定位一下啊  这么长能看见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看一下42行哪里错了?

语句后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