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控制的多个模拟传感器的轮询方法

楼主:
新手请教一下前辈们,有多个湿度传感器需要轮询检测,大概50个以上。初步的想法搭一个选路电路,选中哪路就将这个传感器的输出切到AD的输入端。但是这些传感器输出端应该用什么方法接到AD的输入呢?全部传感器的输出端都连在一起然后再连到AD输入好像不靠谱,继电器好像好复杂,用数字开关切换的话由于传感器输出是0~10V电压来的,不知道数字开关能否适用于这种模拟电压的切换.感谢感谢!

网友A(2020-04-30):
8259A芯片参考一下,还要就是那么多个DHT11有啥意义,难道不是应该用NRF24L10或者esp8266这些连接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一个mcu用来收集显示就好了,理论上2 3个成功收集就可以50个全部收集,还不用烦你这个电路,非要级联你就百度看8259A怎么用就好。

网友B:
传感器输出是0~10V电压经分压电阻限制在0~VCC,再用多片74HC4051八选一模拟开关送到MCU的AD输入端。以MCU有8路AD输入端+3个选通端共占11个端口,可以扩展到64路AD输入。
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