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引脚的STM32F103C8T6引脚的作用 求帮助

楼主(2020-04-30):
大神们,有人知道48引脚的STM32F103C8T6芯片每个引脚的作用吗?小弟急需知道

网友A:
48脚不就是VDD吗?电源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脚不就是VDD吗?电源脚啊

我是想知道48个引脚,每个引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脚不就是VDD吗?电源脚啊

兄弟,你好,我想知道的是48个引脚,每个引脚的功能,我要写一个文档,简单每个引脚的作用,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B:
这个datasheet上现成的把,一般都是参考datasheet,。。。

网友A:
下载STM32CubeMX软件选择对应的芯片  会用图形配置界面 点击引脚就可以知道该引脚有什么功能
也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查看引脚编号与可选的复用功能

网友C:
数据手册啊。想要用好一款单片机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必须的看啊。

网友D:
手册里面都有介绍,基本上就是各种外设和供电,晶振

网友E:
各位同仁分享的建议都有用,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