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经ADC0808转化1K电位器分压5V模拟量为数字量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4-3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1^0;//启动信号
sbit EOC=P1^1;//转换结束信号
sbit ENA=P1^2;//输出使能
sbit CLK=P1^3;//时钟信号
uchar temp;//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码表,高电平段导通,低电平位导通。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temp)
{
   P2=0xfe;//第1个数码管显示个位数
   P0=DSY_CODE[temp/100];
   DelayMS(1);
   P0=0x00;
   P2=0xfd;//第2个数码管显示十位数
   P0=DSY_CODE[temp%100/10];
   DelayMS(1);
   P0=0x00;
   P2=0xfb;//第3个数码管显示百位数
   P0=DSY_CODE[temp%10];
   DelayMS(1);
   P0=0x00;
  }
  void main()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模式2
   TH0=0x14;//十六进制0x14转化为十进制数为20,20为装入定时器初始值,按12MHz晶振算,那么256-20=236就是计时时间,即定时时间为236微妙,即0.236毫秒,亦0.000236秒。
   TL0=0x00;//低8位定时计数寄存器从0开始计数,计满256个数后,高8位定时计数寄存器把十六进制0x14所表示十进制数20赋给低8位定时计数寄存器重新开始计数,不断重复。
   IE=0x82;//相当于EA=1,ET0=1。
   TR0=1;//启动定时0
   P1=0x0f;
   while(1)
{
     START=0;//启动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START=1;//启动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产生上升沿,内部寄存器清零。
     START=0;//启动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产生下降沿,开始A/D转换
     while(EOC==0);//等待转换完成,开始A/D转换时为低电平,A/D转换结束后为高电平。
     ENA=1;//允许输出A/D数据到单片机
     temp=P3;//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数据
     Display_Result(temp);//显示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
     ENA=0;//关闭允许输出A/D数据到单片机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LK=~CLK;//时钟信号输入端一般为500KHz,该定时器0定时时间为236微妙,即0.236毫秒,亦0.000236秒,相当于高低电平各占0.000236秒,一个周期就是高低电平时间,则T=0.000236sX2=0.000472s,大概T=0.000500s,频率为1/0.000500=2000Hz=2K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