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控制6个数码管,只能显示第一个数码管,连线没有错误的

楼主:
p0也有上拉电阻,线不会连错,用其他显示数码管程序能正常显示。我个人怀疑是display显示函数错了,但是找不出什么问题,求教,解释下原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hou;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9,8,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void init()
{
ho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aa];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bb];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cc];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1;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else
{
    if(t0%4==0)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hou--;
  bai=hou/100;
  shi=hou%100/10;
  ge=hou%10;
   if(ho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t0=0;
P1=0XFF;
    TR1=0;
   }
  }
}

网友A(2020-05-01):
扫描时间太长或未进行扫描显示

网友B:
这程序写得太辣眼睛了,还是先学C语言到初步入门再学单片机比较好,不然写出来的代码又长又好笑。

比如数码管显示的子函数里,每只数码管都给它单独写一段代码一共写了六段,明明可以一个循环仅写一段就可以。同样功能的东西你写的代码行是别人的五倍以上。

其实你这段代码的主要问题是:delay()函数里的x++和y++应该是x--和y--才对,不然你这个延时可就老长老长了,上几趟厕所回来可能都没显示到第二只数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写得太辣眼睛了,还是先学C语言到初步入门再学单片机比较好,不然写出来的代码又长又好笑。

比如 ...

数码管显示的子函数里,怎么用一个循环仅写一段呢?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D:
你上网找一下嘛 找人家写的学习一下

网友E:
数码管显示可以用中断来扫描,不要用延时。另外显示程序可以更简洁,你这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