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佬解答单片机数码管如何同时显示?

楼主:
现在按下key1后显示1,按下key2后显示2但是1消失,我现在想按下按键同时显示数字,最多显示5个,求大佬解答如何修改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共阳极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start=P1^6;
sbit beep=P1^7;
int num=0;
uchar count;
uchar second=5;
uchar t;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采用硬复位,不需要复位程序

void keyscan()
{
if (key1==0)
{
t=1;
}
  else if (key2==0)
{
t=2 ;
}
else if (key3==0)
{
t=3 ;
}
else  if (key4==0)
{
t=4  ;
}
else if (key5==0)
{
t=5 ;
}
if (key6==0)
{
t=6;
}

}

//主函数
main()
{
if (start==1)
{
if (key1==0)
  {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锁存端)
           P0=0x01;//送入位选信息,选择第一位
            wela=0;//关闭锁存端

          dula=1;//打开锁存端
           P0=table[1];//数码管显示一号选手
            dula=0;//关闭锁存端
   delayms(5);
  }
else if (key2==0)
{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02;//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锁存端

                  dula=1;
     P0=table[2];
      dula=0;
            delayms(5);
}

else if (key3==0)
{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04;//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锁存端

   dula=1;
    P0=table[3];
     dula=0;
           delayms(5);
}
else if(key4==0)
{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08;//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u2锁存端
   dula=1;
    P0=table[4];
     dula=0;
             delayms(5);
}
else if(key5==0)
{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10;//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u2锁存端
   dula=1;
     P0=table[5];
     dula=0;
            delayms(5);
}

else if(key6==0)
{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20;//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u2锁存端
   dula=1;
    P0=table[6];
     dula=0;
           delayms(5);
}
}
}

网友A(2020-04-30):
                        while(1)
{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
//这边写个显示函数
keyValue是你按下的值,以上都放在main里面循环,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ile(1)
{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大佬能详细一点吗,我改了一下数码管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C:
先了解动态扫描。8段数码管数据端发送想显示的数据,然后在用位选端控制想要显示在哪个位。当然速度要快,人眼1秒钟内能识别24帧,也就是说每帧40ms的样子。你只有在40ms内完成数据端发送数据,位选端选择想要选择的位就能实现动态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