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8050三极管做红外对管的接收电路,接单片机

楼主:
红外对管做人手检测的,10厘米左右,

R1: 200R
R2: 200K
R3: 3K
电路是我画的,灵敏度很低,基本不能反射,只有正对着可以,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只用一只三极管

网友A(2020-04-30):
两只三极管也行,哪位给我一个参考电路啊,电路基础太差,玩不转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只三极管也行,哪位给我一个参考电路啊,电路基础太差,玩不转这个了

加一级放大试试

网友C:
红外对管估计你用错了,这样直接驱动当然距离近。真正要想发挥红外对管的发射距离要加载37K的载波。
当然你提高发射极的电流,还是可以在20cm内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D:
减小R1,增大电流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减小R1,增大电流呢?

红外线控制通常给红外线发射管脉冲电流,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给的窄脉冲,这样同样的平均功率灵敏度会高的多,

网友F:
灵敏度与接收光电二极管有关,信号通常很小,因此最好使用运放进行放大,例如LM324或LM358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G:
电视遥控器的距离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可能三级管没偏置好,改变r2 r3试试

网友I(2020-10-12):
引用 网友F:
灵敏度与接收光电二极管有关,信号通常很小,因此最好使用运放进行放大,例如LM324或LM358可以满足要求。

358只能放大小信号 可以试试icl7650

网友J:
接收管和R2换个位置

网友K:
在现有基础上把接收管的信号放大、或者接收管和R2对调,弄完了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F:
试试在晶体管电路中增加一个50k欧姆的基极电阻

网友L:
只有一个一个三极管估计灵敏度不够,如果不是做工程不怎么在意成本的话,可以参考避障小车的红外避障模块,或者红外光电开关

网友M:
三极管的偏置不对,调整三极管的偏置电阻阻值大小

网友N(2021-11-2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试试这个

网友O(2024-04-06):
学习,学习+实践,尝试+努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