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声音很小,且不连续是滴滴滴的声音

楼主(2020-04-30):
我使用的是普中V3.0开发板,使用附带的例程没问题,声音很响亮

但加载上我的程序之后,蜂鸣器的声音很小,且是不连续的为嘀嘀嘀的声音

恳请有经验的大佬指导一下

附上蜂鸣器相关程序

sbit Beep = P1^1;                                                            //蜂鸣器
                                if(yanwu >= yushe_yanwu)            //烟雾大于等于预设值
                                {
                                        Led_Red2 = 0;                          /*打开烟雾报警灯*/
                                         Beep= 1;                 //蜂鸣器报警
                                        delay(5);
                                        Beep= 0;
                                        delay(5);
                                        Led_green2 = 1;
                                }

网友A:
while(yanwu >= yushe_yanwu)            //烟雾大于等于预设值
{
       Led_Red2 = 0;                          /*打开烟雾报警灯*/
       Beep= 1;                 //蜂鸣器报警
       yanwujiance();         //重新检测烟雾浓度
  }
Led_Red2 = 1;                          /*关闭烟雾报警灯*/
Beep= 0;                 //蜂鸣器复位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延时时间太长了  可以发一下延时函数出来看看

网友C:
你的delay(5)是延时5ms还是多久?能不能附上你说的附带例程程序看看与你的有什么差别?还有你的硬件和例程的硬件有什么差别?

网友D:
硬件电路未加三极管进行驱动

网友E:
也许将原始代码与你自己的代码进行比较以检查有什么不同

网友F:
因为普中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要用高频方波驱动才好好发声,它的例程是这么做的,所以正常。而你的代码只是简单地改变电平并稍延时让它响,当然声音不会很响。

网友A:
Beep= 1;
delay(5);
  Beep= 0;
  delay(5);
每响5ms中断5ms当然不连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延时时间太长了  可以发一下延时函数出来看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delay(5)是延时5ms还是多久?能不能附上你说的附带例程程序看看与你的有什么差别?还有你的硬件和例 ...
例程
#include <reg51.h>
sbit Beep =  P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void main()
{
         Beep= 1;
         delay(5);
         Beep= 0;
         delay(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我的部分程序

sbit Beep = P1^1;                                                            //蜂鸣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if(yanwu >= yushe_yanwu)            //烟雾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Led_Red2 = 0;                          /*打开烟雾报警灯*/
                                        Beep= 1;                 //蜂鸣器报警
                                        delay(5);
                                        Beep= 0;
                                        delay(5);
                                        Led_green2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将原始代码与你自己的代码进行比较以检查有什么不同

我是按例程上改的,用例程的程序很响亮,我的程序不响亮

例程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Beep =  P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void main()
{
         Beep= 1;
         delay(5);
         Beep= 0;
         delay(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我的 程序(部分)
sbit Beep = P1^1;                                                            //蜂鸣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if(yanwu >= yushe_yanwu)            //烟雾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Led_Red2 = 0;                          /*打开烟雾报警灯*/
                                        Beep= 1;                 //蜂鸣器报警
                                        delay(5);
                                        Beep= 0;
                                        delay(5);
                                        Led_green2 = 1;
                                }

网友G:
如果是有源的,增大延时试试看,如果是无源的,减小延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