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调用函数中X不是指DDRAM的地址吗?为什么要有发命令字这个操作

楼主(2020-04-30):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WriteCom(X); //?????发命令字

        LcdWriteData(DData); //发数据
}

网友A: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这些代码写法比较清奇,学习了

网友B:
光标定位当然要发命令字了,先根据参数X和Y来计算定位值

Y&=0x1 相当于 y%=2
x&=0xf 相当于 x%=16

然后如果Y是1的话X加上0x40即第二行地址(比第一行多的偏移量),最后X再加上0x80即第一行首址而得到最终地址。

网友C:
因此LCD控制器知道将字符放置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 ...

emmmmmmmmm也是网上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此LCD控制器知道将字符放置在何处。

嗯嗯,谢谢,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标定位当然要发命令字了,先根据参数X和Y来计算定位值

Y&=0x1 相当于 y%=2

嗯嗯,感谢感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