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驱动八个led,这样连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0-04-30):
这个就是师傅让用8个74HC595连接8个8个LED数码管来静态显示时间的工程,我不知道这样连是不是对的,求各位指教

网友A:
用3个端口驱动8个595级联。如下示意图,实际电路595输出端要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B:
端口连线这么表示能否传递信号?没试过,行列按键最好放一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