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能一直保持显示,总是一闪一闪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flag;
void key_scan(void);
void xianshi(void);
void tingzhi(void);
void delay5ms()
{
        uchar i,j;
        for(i=10;i>0;i--)
                for(j=248;j>0;j--);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delay5ms();
                if(key1==0)
                {
                        flag=1;
                        while(key1==1)
                                delay5ms();
                }
        }
        if(key2==0)
        {
                delay5ms();
                if(key2==0)
                {
                        flag=2;
                        while(key2==1)
                                delay5ms();
                }
        }
}
void xianshi()
{
        P10=1;                                         //上面数码管显示
        P0=0x89;
        delay5ms();
        P0=0xff;
        P11=1;
        P10=0;
        P0=0x88;
        delay5ms();
        P0=0xff;
        P11=0;
        P12=1;
        P0=0x8c;
        delay5ms();
        P0=0xff;
        P12=0;
        P13=1;
        P0=0x8c;
        delay5ms();
        P0=0xff;
        P13=0;
        P14=1;
        P0=0x91;
        delay5ms();
        P0=0xff;
        P14=0;
        P20=1;                                          //下面数码管显示
        P0=0x83;
        delay5ms();
        P0=0xff;
        P21=1;
        P20=0;
        P0=0xf9;
        delay5ms();
        P0=0xff;
        P21=0;
        P22=1;
        P0=0x8d;
        delay5ms();
        P0=0xff;
        P22=0;
        P23=1;
        P0=0x87;
        delay5ms();
        P0=0xff;
        P23=0;
        P24=1;
        P0=0x89;
        delay5ms();
        P0=0xff;
        P24=0;
        P25=1;
        P0=0xa1;
        delay5ms();
        P0=0xff;
        P25=0;
        P26=1;
        P0=0x88;
        delay5ms();
        P0=0xff;
        P26=0;
        P27=1;
        P0=0x91;
        delay5ms();
        P0=0xff;
        P27=0;
}
void tingzhi()
{
        P0=0xff;
        P1=0;
        P2=0;
        flag=0;
}
void main()
{
        P0=0xff;
        P1=0;
        P2=0;
        flag=0;
        while(1)
        {
                key_scan();
                switch(flag)
                {
                        case 1:xianshi();break;
                        case 2:tingzhi();break;
                }
        }
}

网友A(2020-05-01):
数码管扫描周期太长,修改如下:

网友B:
需把扫描时间设置在2到2.5ms间才不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