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经ADC0808转化1K电位器分压5V模拟量为0V-5V数字量的项目工程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1^0;//启动信号
sbit EOC=P1^1;//转换结束信号
sbit ENA=P1^2;//输出使能
sbit CLK=P1^3;//时钟信号
sbit P07=P0^7;//小数点位
sbit P14=P1^4;//A地址输入线端
sbit P15=P1^5;//B地址输入线端
sbit P16=P1^6;//C地址输入线端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码表,高电平段导通,低电平位导通。
uchar getdata;//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数字量变量
uchar count;
uint i;
uint j;
uint temp;//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5V数字量变量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CLK=~CLK;
  }
  void Time1_Init()
{
   TMOD=0x1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0;j<125;j++)
  {
     ;
    }
  }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P2=0xfe;//第1个数码管显示千位数
   P0=DSY_CODE[temp/1000];
   DelayMS(1);
   P0=0x00;
   P2=0xfd;//第2个数码管显示百位数
   P0=DSY_CODE[temp%1000/100];
   P07=1;
   DelayMS(1);
   P0=0x00;
   P2=0xfb;//第3个数码管显示十位数
   P0=DSY_CODE[temp%100/10];
   DelayMS(1);
   P0=0x00;
   P2=0xf7;//第4个数码管显示个位数
   P0=DSY_CODE[temp%10];
   DelayMS(1);
   P0=0x00;
}
  void main()
{
   Time1_Init();
   P14=0;//A地址输入线端
   P15=0;//B地址输入线端
   P16=0;//C地址输入线端
   while(1)
{
    START=0;//启动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ENA=0;//允许输出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START=1;//启动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产生上升沿,内部寄存器清零。
    START=0;//启动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产生下降沿,开始A/D转换。
    while(EOC==0);//等待转换完成,开始A/D转换时为低电平,A/D转换结束后为高电平。
    ENA=1;//允许输出A/D数据到单片机
    getdata=P3;//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数字量变量数据
    temp=getdata*1.0/255*5*100;//由于实际电压的模拟量范围是0~5v,而AD0808测量到的是数字量的信号0~255(即8个0到8个1),表达式temp=getdata*1.0/255*5*100是根据temp/5v=getdata/255公式转换后扩大100倍得来的。为何乘以100?主要为了取到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5V数字量变量temp整数值。至于乘以1.0是为了计算出的结果是浮点数。
    Display(temp);//模拟量显示
    ENA=0;//关闭允许输出A/D数据到单片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