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接口不够可以用两个吗

楼主(2020-04-30):
用一块stm32实现电机驱动,信息采集,还有以太网模块,按建,屏幕,这样一块芯片接口不够怎么搞啊

网友A:
通常不会因为端口不够用采用2片以上单片机,因为端口可以复用或扩展。采用多芯片的设备往往是由某些功能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独立的模块就可能有单片机,主机与从机之间通过接口电路通讯。

网友B:
重新设计电路,全理规划各功能引脚,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会因为端口不够用采用2片以上单片机,因为端口可以复用或扩展。采用多芯片的设备往往是由某些功能相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计电路,全理规划各功能引脚,可以实现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应该回到设计阶段来计划资源的使用。 在设计阶段,可以决定:选择一台具有足够IO的新单片机,删除不必要的功能并释放占用的IO,多路复用一些IO以实现多种功能。

网友D:
stm32有很多接口,并且有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