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运行完第一次后再运行第二次时case4和case5后面的mg函数为何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0-04-30):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水平控制接口定义
#define MG90 P2                 // 竖直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x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
uchar mg9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y导通相序 D-C-B-A
uchar mg9ccw[4]={0x01,0x02,0x04,0x08};
sbit K5=P3^5;
sbit L0=P1^0;
sbit L1=P1^1;
sbit L2=P1^2;
sbit L3=P1^3;
sbit L4=P1^4;
sbit L5=P1^5;
int z;z=0 ;//将z初始化为0
int g;
int h;
int a;
a=0;
int b;
b=0;
/*****************************
函数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otorCW(void)//x顺时针转动
{

               uchar i;
                for(i=0;i<4;i++) //循环输出脉冲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2);//转速调节

                          }
                }

mg90CW() //y顺时针
{

             if (a==0)
               {

                 uchar i;
                   for(i=0;i<4;i++)
                     {
                      MG90=mg9cw[i];

                      g++;
                        //角度计数,0-512
                     Delay_xms(2);//转速调节
                      a=(g>512);

                      }

                 }
                  else
                  {
                   h=512;
                  }
  return g;
}

void MotorCCW(void)//逆时针转动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2);//转速调节
  }
}
mg90CCW()//y逆时针
{

             if (b==0)
               {

               uchar i;
                    for(i=0;i<4;i++)
                   {
                      MG90=mg9ccw[i];

                      h--; //角度计数  512-0

                      Delay_xms(2);//转速调节
                      b=(h<0);
                   }

                   }
                     else
                  {
                  g=0;
                  }
    return h;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void mg90Stop(void)//y停止
{
MG90=0x00;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main()
{

        while(1)
         {

                if(K5==0)     //如果键按下
                {
                        Delay_xms(1000);  //延时一段时间 按键消抖
                            if(K5==0)//如果再次检测到S1键按下
                                 z++;    //z自增1
                        if(z==7)  //如果z=7,重新将其置为1
                         z=1;
                 }

                switch(z)   //使用多分支选择语句
                        {
                        case 1: MotorCCW(),L0=0,L1=1,L2=1;  //第一个LED亮
                                break;
                        case 2: MotorCW(),L1=0,L0=1,L2=1;  //第二个LED亮
                            break;
                        case 3: MotorStop(),L2=0,L1=1,L0=1,h=512;
                            break; //第三个LED亮
                        case 4: mg90CCW(),L3=0,L4=1,L5=1,g=0;  //第四个LED亮 ,y逆时针
                                break;
                        case 5: mg90CW(),L4=0,L3=1,L5=1;  //第五个LED亮 ,y顺时针
                            break;
                        case 6: mg90Stop(),L5=0,L3=1,L4=1,h=512,g=0;  //第六个LED亮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