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AT指令无法应 固件烧录 设置

楼主(2020-04-30):
        这又是一篇调BUG的帖子。今天的主角是esp8266,我用的是正点原子那一款。
        这还得从舍友给的这个小模块说起,当时给我他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我也不知道,到用时才想先试试,废话不多说,先用usb转ttl模块连着无线模块先试试再说,和正常使用一样tx接rx,对esp8266设置采用的类似与蓝牙模块HC05一类的AT指令,我附上了esp8266对应的AT指令集,内容很多,对于只是想用一下模块来进行普通通信的朋友来说并不太需要,需要设置什么直接搜相应的帖子照着设置就行,但确实一言难尽,我尽量避免那种发帖风格,发了就要有用。
        esp8266拿到手按之前所提,先用usb转ttl连接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打包文件里有,模块默认参数如下,波特率115200,停止位1,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接下来,在发送区输入AT,勾选发送新行,看是否有OK返回,如下图有则跳过刷固件,无则可能是模块硬件出现某些问题,刷固件试试。

***假如有故障   ***刷固件试试
         刷固件的资料我就单独打包了,有需要再下载。
         连接好usb转ttl与esp8266,这是四根线,烧固件时最好时给esp8266单独供电,usb转ttl上的gnd要和单独的电源接在一起共地,我当我时采用的是stm32开发板,给板子供电,其上有稳压模块的,esp的电从板子上供,ttl的gnd也连在板子上就行。此时,再拿一根线将esp模块上I0_0口接地,上电,打开如图flash_download_tools_v3.6.5.exe,接下来选择ESP8266 DownloadTool  ,点击第一行中烧录文件的路径(那三个小点),重新选择一次要下载的8Mb那个.bin文件,确保路径有效,随后按照图片设置好页面内所有选项,选择你usb转ttl对应的com口,点击start,若出现"sync等待上电同步",拔掉esp模块vcc后重新插上进行一次重启即可开始烧录,若没出现说明可以直接进行烧录就不管了。烧录完就可以了,用串口调试程序试试。这就算修复完了。

***esp8266设置
          esp8266分三种模式:
         1.AP模式,即热点模式,此时esp8266会形成一个WiFi热点信号,你需要设置wifi名称和密码,具体可以看txt文档,最终的效果就是让esp成为了一个tcp服务器,也可以称为主节点,设置好后用手机或者电脑连上这个wifi,再用相关的软件,(包里有),连接这个tcp服务器即可。要注意的是,此时esp作为主节点可以直接接收到来自手机或者电脑这样的子节点的信息,无格式要求;反过来,当主节点想向手机或者电脑发送时,需要先用一天指令:"AT+CIPSEND=mmm,nnnn"    其中mmm表示ID号(一个主节点可连接多个从节点),nnnn表示数据长度,从机准备好后会返回“>”,随后即可发送所需内容。这里设置的这些虽然我看别人说esp模块有掉电保存功能,但我试了几次,并没有我预期的保存设置的效果,所以使用前再设置一次即可。
         手机端的按图中设置,上面的IP就是通过"AT+CIFSR"查询出的esp8266的IP,端口号和自己设置的一致即可,我设置的是8888。
         2.STA模式,即节点模式,即esp8266作为一个用户设备需要连接热点,可以用手机开,电脑开,或者直接上路由器,有人用esp8266连路由器来上网,我暂时还没深入了解,有兴趣自己去找找相关的资料吧,这里只提一下。esp通过at指令连上wifi之后,又两种选择:①用esp8266开tcp服务器,通过手机或者电脑上的软件直接连接,此时就与上面说说的ap模式没什么区别了,注意以下主节点向从节点发消息又格式设置即可。②用手机或者电脑端的tcp软件建立一个tcp服务器,这里设置比较简单,设置好后再用AT指令控制esp连接tcp服务器后便连上esp与手机、电脑了。
         3.sta—ap模式,可以实现两个模式的快速切换,而ap模式更适合我的应用,所以就没过多了解这个混合模式,有需要的话再说吧。
         一对esp的话更方便,一个用ap模式,一个用sta模式就行。至此总结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再一起交流Q:1562231483,没黑比的朋友直接QQ联系吧,我直接发你们。

手机端tcp连接设置

手机端tcp连接设置

固件烧录设置

固件烧录设置

网友A:
谢谢,看了很有帮助!

楼主(2020-05-31):
引用 网友A:
谢谢,看了很有帮助!

有用就好

网友B:
搞了几天,单片机还是不能直接送at命令给esp8266,完全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几天,单片机还是不能直接送at命令给esp8266,完全没效果

刷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