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是什么Proteus原件

楼主:
大佬们这是什么原件

网友A(2020-04-30):
data converters或者transducers

网友B:
批就IIC总线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C:
所附的图片不是很清楚。 很难说是什么。 我猜这是某种传感器,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设置数字值,然后输出电压。

网友D:
像是DS18B20

网友E:
DS18B20,温度仿真的

网友F:
DS18B20,真巧我也刚查到(笑哭)

网友G:
温度传感器

网友H:
DS18B20

网友I:
应该是DS18B20

网友J:
应该是传感器

网友K:
DS18B20 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