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8编译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0-05-01):
重装几次都是个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帮一下我呀,真的好急啊!(说一下我还要得一起用keil4一起的,但是要在protues8里仿真与编译。)

网友A:
是不是你Keil建工程的时候没选控制器

网友B:
Protues建工程的时候选no firmware,不要用Protues编译。用keil编译产生hex文件,在protues里选编译好的hex文件仿真。

网友C:
你的keil安装了吗?

网友D:
也许proteus需要在Proteus中安装Keil支持?

网友E:
怕是没有建工程吧,要不就是c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

网友F:
安装keil时要选择c51 不要选择arm。然后在Proteus 8中配置keil编译器路径。

网友G:
你先用Keil编译输出HEX文件再导入不就可以了

网友H:
8051 keil未安装

网友I:
keil没有装进protues中

网友J:
proteus的远程调试打开了吗

网友K:
可以用Keil生成的hex程序导入到Proteus中,或者你再检查下路径有没有出现中文

网友L:
产生hex文件,在设置里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