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C8051写的,读取ds18B20温度,DS1307时钟,在1602显示,同时串口输出。

楼主(2020-05-01):
8051仿真读取18B20温度,DS1307时钟,显示在1602液晶。同时每分钟一次将温度和电阻模拟的ADC值记入24C02 EEPROM。通过串口显示全部数值,并每分钟一次输出24C02全部存储数值。程序用MikroC8051编写,使用了自带的onewire和soft i2c库。仿真串口输出已经映射到虚拟串口1,可以用YSPD虚拟串口软件加串口助手查看。

/*
* Project name:
     OneWire (Interfacing the DS1820 temperature sensor - all versions)
* Copyright:
     (c) Mikroelektronika, 2013.
* Revision History:
     20101129:
       - initial release (SZ)
* Description:
     This code demonstrates one-wire communication with temperature sensor
     DS18x20 connected to P3.7 pin.
     MCU reads temperature from the sensor and sends it on the UART.
     The display format of the temperature is 'xxx.xxxx癈'. To obtain correct
     results, the 18x20's temperature resolution has to be adjusted (constant
     TEMP_RESOLUTION).
* Test configuration:
     MCU:             AT89S8252

     Oscillator:      External oscillator 11.0592MHz
     Ext. Modules:    -
     SW:              mikroC PRO for 8051
* NOTES:
     -  also, pull-up P3.7
     - UART: SW11.1 and SW11.3 - ON
*/
extern void AT24C02_Write1Byte(char AT24C02_Address,char AT24C02_1Byte);
extern char AT24C02_Read1Byte(char AT24C02_Address);
extern void Display_24C02(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ADC8591(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AT24C02Address = 0;
unsigned char LightVolt; unsigned char Volt[4];
char seconds, minutes, hours, date, month;  // Global date/time variables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int RTCModuleAddress, YearOffset; // RTC chip description variables
//unsigned int i;

//#define PCF8583         // Uncomment this line if you use PCF8583 RTC chip (mE RTC extra board)
#define DS1307          // Uncomment this line if you use DS1307 RTC chip (mE RTC2 extra board)

// Software I2C connections
sbit Soft_I2C_Scl at P2_0_bit;
sbit Soft_I2C_Sda at P2_1_bit;
// End Software I2C connections

// Lcd module connections
sbit LCD_RS at P2_2_bit;
sbit LCD_EN at P2_3_bit;

sbit LCD_D4 at P2_4_bit;
sbit LCD_D5 at P2_5_bit;
sbit LCD_D6 at P2_6_bit;
sbit LCD_D7 at P2_7_bit;
// End Lcd module connections

// OneWire pinout
sbit OW_Bit at P3.B7;
// end OneWire definition

//  Set TEMP_RESOLU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resolution of used DS18x20 sensor:
//  18S20: 9  (default setting; can be 9,10,11,or 12)
//  18B20: 12
const unsigned short TEMP_RESOLUTION = 12;

char *text = "000.0000";
unsigned char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unsigned int temp;

const char character[] = {7,5,7,0,0,0,0,0};

void CustomChar(char pos_row, char pos_char) {
  char i;
    Lcd_Cmd(64);
    for (i = 0; i<=7; i++) Lcd_Chr_CP(character[i]);
    Lcd_Cmd(_LCD_RETURN_HOME);
    Lcd_Chr(pos_row, pos_char, 0);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unsigned int temp2write) {
  const unsigned short RES_SHIFT =TEMP_RESOLUTION - 8 ;
  char temp_whole;
  unsigned int temp_fraction;

  // check if temperature is negative
  if (temp2write > 0x0900) {
    text[0] = '-';
    temp2write = ~temp2write+1;
  }
  else
    {text[0] = ' ';}

  // extract temp_whole
  temp_whole = temp2write >> RES_SHIFT ;

  // convert temp_whole to characters
  if (temp_whole/100)
     {text[0] = '1';}
  //else
     //{text[0] = '0';}

  text[1] = (temp_whole/10)%10 + 48;             // Extract tens digit
  text[2] =  temp_whole%10     + 48;             // Extract ones digit

  // extract temp_fraction and convert it to unsigned int
  temp_fraction  = temp2write << (4-RES_SHIFT);
  temp_fraction &= 0x000F;
  temp_fraction *= 625;

  // convert temp_fraction to characters
  text[4] =  temp_fraction/1000    + 48;         // Extract thousands digit
  text[5] = (temp_fraction/100)%10 + 48;         // Extract hundreds digit
  text[6] = (temp_fraction/10)%10  + 48;         // Extract tens digit
  text[7] =  temp_fraction%10      + 48;         // Extract ones digit

  // send temperature to UART
  UART1_Write_Text("Temp: ");
  UART1_Write_Text(text);
  UART1_Write('"');                              // degree sign
  UART1_Write('C');                              // celsius
  UART1_Write(13);                               // CR
  UART1_Write(10);                               // LF
  Lcd_Out(1, 6, text);

  if (seconds==0)
       {
        AT24C02_Write1Byte(minutes,temp_whole);
        }

}

//------------------ Performs project-wide init
void Init_Main() {

  #ifdef PCF8583
    RTCModuleAddress   = 0xA0;
    YearOffset         = 2008;
  #endif

  #ifdef DS1307
    RTCModuleAddress   = 0xD0;
    YearOffset         = 2000;
  #endif

  Soft_I2C_Init();           // Initialize Soft I2C communication
  Lcd_Init();                // Initialize LCD
  Lcd_Cmd(_LCD_CLEAR);       // Clear LCD display
  Lcd_Cmd(_LCD_CURSOR_OFF);  // Turn cursor off

  //LCD_Out(1,1,"Date:");      // Prepare and output static text on LCD
  //Lcd_Chr(1,8,':');
  //Lcd_Chr(1,11,':');
  LCD_Out(2,1,"Time:");
  Lcd_Chr(2,8,':');
  Lcd_Chr(2,11,':');
}

//--------------------- Reads time and date information from PCF8583 RTC
void Read_Time_PCF8583() {
  char byte_read;

  Soft_I2C_Start();                   // Issue start signal
  Soft_I2C_Write(RTCModuleAddress);   // RTC module address + write (R#/W = 0)
  Soft_I2C_Write(2);                  // Start from seconds byte
  Soft_I2C_Start();                   // Issue repeated start signal
  Soft_I2C_Write(RTCModuleAddress+1); // RTC module address + read  (R#/W = 1)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seconds byte
  seconds = ((byte_read & 0xF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seconds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minutes byte
  minutes = ((byte_read & 0xF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minutes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hours byte
  hours = ((byte_read & 0xF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hours
  if ( (byte_read.B7) && (byte_read.B6) )                      // 12h format && PM flag
    hours = hours + 12;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year/date byte
  year = YearOffset + ((byte_read & 0xC0) >> 6);               // Transform year
  date = ((byte_read & 0x3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date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0);                                // Read weekday/month byte
  month = ((byte_read & 0x1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month

  Soft_I2C_Stop();                    // Issue stop signal
}

//--------------------- Reads time and date information from DS1307 RTC
void Read_Time_DS1307() {
  char byte_read;
  char i;
  Soft_I2C_Start();                   // Issue start signal
  Soft_I2C_Write(RTCModuleAddress);   // RTC module address + write (R#/W = 0)
  Soft_I2C_Write(0);                  // Start from seconds byte
  Soft_I2C_Start();                   // Issue repeated start signal
  Soft_I2C_Write(RTCModuleAddress+1); // RTC module address + read  (R#/W = 1)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seconds byte
  seconds = ((byte_read & 0x7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seconds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minutes byte
  minutes = ((byte_read & 0x7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minutes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hours byte
  if (byte_read.B6) {                                          // 12h format
    hours = ((byte_read & 0x1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hours
    if (byte_read.B5)                                          // PM flag
      hours = hours + 12;
  }
  else
    hours = ((byte_read & 0x3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hours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weekday byte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date byte
  date = ((byte_read & 0x3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date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1);                                // Read month byte
  month = ((byte_read & 0x1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month

  byte_read = Soft_I2C_Read(0);                                // Read year byte
  year = YearOffset + ((byte_read & 0xF0) >> 4)*10 + (byte_read & 0x0F); // Transform year

  //for (i =1; i<=10 ;i++)
  //{byte_read=Soft_I2C_Read(1);}
  Soft_I2C_Stop();                    // Issue stop signal
}

//--------------------- Reads time and date information from RTC
void Read_Time() {
  #ifdef PCF8583
    Read_Time_PCF8583();
  #endif

  #ifdef DS1307
    Read_Time_DS1307();
  #endif
}

//-------------------- Output values to LCD
void Display_Time() {
  //char year1[8];char month1[4];char date1[4];char hours1[4];char minutes1[4];char seconds1[4];

  Lcd_Chr(2, 6, (hours / 10)   + 48);
  Lcd_Chr(2, 7, (hours % 10)   + 48);
  Lcd_Chr(2, 9, (minutes / 10) + 48);
  Lcd_Chr(2,10, (minutes % 10) + 48);
  Lcd_Chr(2,12, (seconds / 10) + 48);
  Lcd_Chr(2,13, (seconds % 10) + 48);

  //IntToStr(year, year1); ByteToStr(month, month1);ByteToStr(date, date1);
  //ByteToStr(hours, hours1); ByteToStr(minutes, minutes1);ByteToStr(seconds, seconds1);
  UART1_Write_Text("DATE:");
  UART1_Write(year/1000+48); UART1_Write((year%1000)/100+48);UART1_Write((year%100)/10+48);UART1_Write(year%10+48);//print year
  UART1_Write('-');
  UART1_Write(month/10+48);UART1_Write(month%10+48);              //Print month
  UART1_Write('-');
  UART1_Write(date/10+48);UART1_Write(date%10+48);       //Print date
  UART1_Write(' ');                               // CR
  UART1_Write(' ');                               // LF

  UART1_Write_Text("Time:");
  UART1_Write(hours/10+48);UART1_Write(hours%10+48);              //Print hour
  UART1_Write(':');
  UART1_Write(minutes/10+48);UART1_Write(minutes%10+48);       //Print minute
  UART1_Write(':');
  UART1_Write(seconds/10+48);UART1_Write(seconds%10+48);       //Print second
  UART1_Write(13);                               // CR
  UART1_Write(10);                               // LF

  /*LCD_Out(1,1,"Date:");      // Prepare and output static text on LCD
  Lcd_Chr(1,8,':');
  Lcd_Chr(1,11,':');
  Lcd_Chr(1, 6, (date / 10)   + 48);    // Print tens digit of date variable
  Lcd_Chr(1, 7, (date % 10)   + 48);    // Print oness digit of date variable
  Lcd_Chr(1, 9, (month / 10)  + 48);
  Lcd_Chr(1,10, (month % 10)  + 48);
  Lcd_Chr(1,12, ((year / 1000) % 10) + 48);    // Print year
  Lcd_Chr(1,13, ((year / 100)  % 10) + 48);
  Lcd_Chr(1,14, ((year / 10)   % 10) + 48);
  Lcd_Chr(1,15, (year % 10)          + 48);
  */

}

void main() {

    Init_Main();               // Perform initialization
    UART1_Init(4800);                              // Initialize UART module at 4800 bps
     //Lcd_Init();                              // Initialize Lcd
     //Lcd_Cmd(_LCD_CLEAR);                     // Clear display
     //Lcd_Cmd(_LCD_CURSOR_OFF);                // Cursor off
     Lcd_Out(1, 1, "Temp:");                 // Write message text on Lcd
     //Lcd_Out(2, 1, "Time:");
     CustomChar(1, 14);
     Lcd_Chr(1, 15, 'C');
  //Delay_ms(5);Skip first read due to not accurate
     Ow_Reset();                                  // Onewire reset signal
     Ow_Write(0xCC);                              // Issue command SKIP_ROM
     Ow_Write(0x44);                              // Issue command CONVERT_T
     Delay_us(120);

     Ow_Reset();
     Ow_Write(0xCC);                              // Issue command SKIP_ROM
     Ow_Write(0xBE);                              // Issue command READ_SCRATCHPAD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                                 // Wait for UART module to stabilize
  UART1_Write_Text("Start");
  UART1_Write(13);                               // CR
  UART1_Write(10);                               // LF

  //--- main loop
  do {
    //--- perform temperature reading
    Ow_Reset();                                  // Onewire reset signal
    Ow_Write(0xCC);                              // Issue command SKIP_ROM
    Ow_Write(0x44);                              // Issue command CONVERT_T
    Delay_us(120);

    Ow_Reset();
    Ow_Write(0xCC);                              // Issue command SKIP_ROM
    Ow_Write(0xBE);                              // Issue command READ_SCRATCHPAD

    Read_Time();             // Read time from RTC
    Display_Time();          // Prepare and display on LCD

    Delay_ms(400);
    temp1 = Ow_Read();
    temp2 = Ow_Read();

    temp = (temp2 << 8) + temp1;

    //--- Format and display result on Lcd
    Display_Temperature(temp);
    LightVolt = ReadADC8591(0);
    UART1_Write_Text("The volt on LDR is ");
    ByteToStr(LightVolt, volt);UART1_Write_Text(volt);//UART1_Write_Text("/255)*5V");
    UART1_Write(13);                               // CR
    UART1_Write(10);                               // LF
    if (seconds==30)
       {AT24C02_Write1Byte(minutes+128,LightVolt); }

    if(seconds==0)
       {Display_24C02();}

    Delay_ms(450);
    UART1_Write(13);                               // CR
    UART1_Write(10);                               // LF
  } while (1);
}

网友A(2020-07-25):
不错,可以仿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