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分享

楼主:
这是一个常见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也是我在工程应用中久经考验、屡试不爽的一个电路。
实现的功能:
        用0或5V的数字信号驱动线圈电压为5V的继电器动作,实现小电压控制大电压;
当控制电压Vi=0V时,继电器RL1得电闭合;
当控制电压Vi=5V时,继电器RL1失电断开;

参数说明:
        限流电阻R1需要根据IO口的输出能力灵活取值,1K是一个中位值;
        控制电压要和VCC以及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匹配,不然可能错误;
扩展1:用5V电压驱动24V的继电器动作

原理:用一个光耦实现5V到24V的信号隔离传递。R3为下拉电阻,可取5K-10K。
扩展2:增加一个LED灯作为继电器状态的指示

原理:在继电器线圈端接入一个LED,用于指示继电器状态。
改进:假如继电器的触点端有电源,那么在触点端加LED将更加准确。

网友A(2020-05-04):
学习不要停下.....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下,线圈脚上下哪个是地线都一样的吧?还有常开端的两个脚,哪个是L、哪个是N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学习不要停下...

网友D(2022-10-26):
突然认知,不知道为什么用STC89C52带PNP管怎么带不动,电压始终在0到1伏之间,甩开该电路,高电平恢复正常了,哎,算了,改一板了,不想调了,心累

我就不明白了,我用STC89C52带这个电路,怎么都带不动,重新改板好了

我就不明白了,我用STC89C52带这个电路,怎么都带不动,重新改板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突然认知,不知道为什么用STC89C52带PNP管怎么带不动,电压始终在0到1伏之间,甩开该电路,高电平恢复正常了,哎 ...

STC89C52驱动NPN管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传统51的准双向引脚只有弱上拉
输出电流不足以导通NPN管

网友F:
这几个电路都是低电平控制改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