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享一款短时间内能上手的PCB电子绘图软件

楼主(2020-05-01):
(无正文)

网友A:
本人用Altium Designer,感觉挺好使的,不过后来听说pads更好,尝试过用的不大习惯。还有Protel99这个用的可能会少一点。我熟悉Altium Designer当然推荐这个咯,哈哈

网友B:
百度Sprint-Layout 6.0 绿色汉化完整版

网友C:
Altium Designer挺好用,网上找点教程看看就会了

网友D:
Altium Designer2020 软件的安装包和安装教程
mp.weixin点qq点com/s/d7bEXNHpoKKo7msV7-sxfA

网友E:
1. PADS,我习惯用PADS9.5版本,这个从事硬件工作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够用了,上手比AD或者protel稍慢,但性能比二者强很多。
2. 开源免费的有KI-CAD,插件多,有很多第三方库,没有版本问题。
3. 立创EDA,这个是直接在立创网页上操作,库也比较齐全,如果没什么基础,并且又不想装软件,这个上手应该是最容易的了。但这个一般企业不会用,毕竟公司需要考虑保密。

网友F:
Sprint-Layout V6.0" 输出Gerber教程”
bbs.hifidiy点net/thread-936549-18-1.html

网友G:
Protel99 SE and KiCad

网友H:
一直用Altium Designer,感觉挺简单的

网友I:
KiCad还是不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Altium Designer2020 软件的安装包和安装教程
mp.weixin点qq点com/s/d7bEXNHpoKKo7msV7-sxfA

非常感谢!是AD20.0.13版本,可能是现在AD的最高版本了,试了一下,推挤布线方面比AD6.9、14精简版好用多了,99SE用了十几年,几乎被我用到了极致,我画的板比较简单,99SE基本上所有弱点都被我克服了,唯一克服不了的就是线太多的时候类似于总线推挤布线,99SE的效率实在太低了,我以后就用99SE画原理图更新到PCB然后布局,之后的布线就用AD20做了,避开了AD软件复杂的操作,直接用到AD20最好的功能,唯一的弱点就是AD20太卡了,我的电脑配置太低,用一个老电脑只装这个软件基本可以用,研究一下能不能少装点组件?只要原理图和PCB部分,最多再要元件和封装编辑两部分就足够了,看看我能不能搞一个搞一个AD20的精简版出来,解决太卡的问题。

网友J:
AD20,的确好用,据说比以前的19、18、17版本还要流畅,布线方面可以节约40%的时间,是关闭网络以后启动就快了,不用搞什么精简版。网上找到系统关闭某个软件禁止访问网络的方法,软件里还不知道怎么设置?最好是关闭网络,安心画图,以免收到那个什么函?还想研究一下PADS能不能打开99SE的图,看看能不能直接用到PADS最好的布线功能?

网友K:
Altium Designer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画图之类的都很简单。就是如果一些少见的元件需要自己画的话就比较麻烦点。感觉这个就够了。新手容易上手。看教程学个一两天就能入门。并且进阶也很不错。功能很齐全。

网友L:
1、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protel,protel 99se,protel DXP,Altium,这些都是一个公司发展,不断升级的软件;当前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9.1 比较简单,设计比较随意,但是做复杂的PCB就力不从心了。
2、Cadende spb 这是Cadence的软件,当前版本是Cadence SPB 16.3;其中的ORCAD原理图设计是国际标准;其中PCB设计、仿真很全,用起来比protel复杂,主要是要求、设置复杂;但是为设计做好了规定,所以设计起来事半功倍,比protel就明显强大。
3、Mentor 公司的BORDSTATIONG 和EE,其中BOARDSTATION由于只适用于UNIX系统,不是为PC机设计,所以使用的人较少;当前Mentor EE版本为Mentor EE 7.9和Cadence spb 属于同级别的PCB设计软件,它有些地方比cadence spb 差,它的强项是拉线、飞线,人称飞线王。
4、当然还有日本的两大PCB软件,也很不错,但是在国内使用很少。
5、还有一个EAGLE Layout 这是欧洲使用最广泛的PCB设计软件。
上述所说PCB设计软件,用的比较多的,Cadence spb 和Mentor EE 是里面当之无愧的王者。
如果是初学设计PCB我觉得Cadence spb 比较好,它可以给设计者养成一个良好的设计习惯,而且能保证良好的设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