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怎么在避障功能中加入流水灯,我加入流水灯之后小车避障就不太灵敏了?

楼主(2020-05-01):
智能小车怎么在避障功能中加入流水灯,我加入流水灯之后小车避障就不太灵敏了,都撞上去了才转方向,不加流水灯没啥问题。

网友A:
检测到障碍物后先转动再运行流水灯。

网友B:
程序没放出来,无法猜测问题

网友C:
注意一下是不是while语句和for语句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代码,看看问题是否是先处理LED,然后再处理转向的例程

网友E:
这种情况的话 猜你的流水灯是通过delay延时来实现的  CPU一直在做空运算 等待延时完后才会进入下一步 这是一种堵塞延时 运用在多任务或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是很不明智的    应该使用定时器 或者定时器中断来实现流水灯 这样才不会妨碍其他任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