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直接接51单片机电源两端没问题,用p口输出怎么就响的很小了,几乎听不到

楼主(2020-05-01):
有源蜂鸣器我直接接51单片机电源两端没问题,用p口输出怎么就响的很小了,几乎听不到,是什么情况?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A:
IO驱动能力不够,需要加驱动

网友B:
蜂鸣器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IO口,IO口低电平蜂鸣器响。

网友C: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电流过小,用三极管放大后就可以正常驱动了。

网友D:
中间加一个三极管,放大信号

网友E:
加个管子推一下,电流不够所以声音小,看看手册端口的驱动能力是多少?如有开漏口可以换个端口试试

网友F:
加个三极管做驱动

网友G:
IO驱动能力不足,增加电阻串联三极管扩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蜂鸣器负极,蜂鸣器正极接电源。

网友H:
要加个三级管的

网友I:
有源蜂鸣器具有一个内部振荡器,该振荡器需要直流电源才能驱动它发出声音。 驱动电流必须足够,因此需要一个外部驱动晶体管。

网友J:
单片机的输出口一般都有一个内部的上拉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大约在100K以上,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蜂鸣器实际上是串联了一个100K的电阻再接到电源上,这样蜂鸣器两端分到的电压就很小了,不足以推动蜂鸣器发声。你可以在电源正极与输出口之间人为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这样就可以正常发声了。

网友K:
51单片机的P口的电流最大值一般是10mA左右。蜂鸣器的声音大小取决于通过线圈的电流大小。所以51单片机一般都通过三极管控制蜂鸣器。原理就是加大通过蜂鸣器的电流。

网友L:
要加三极管驱动。
先在p口接一个2K的电阻,连接三极管,通过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就可以啦

网友M:
加一个功放电路,。驱动不够

网友N:
加上拉电阻,51单片机P0口用的时候加上拉

楼主:
谢谢帮助,已经解决了!加了三极管后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O:
可以把负极接到 P 口上,正极接VCC,声音会大一点,但不建议,最好用个8550的管子放大电流。

网友P:
内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