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流水灯仿真问题

楼主(2020-05-01):
51单片机Proteus流水灯仿真为什么移位操作时要加中间变量才能正常仿真
两个程序的区别是在移位函数后加了中间变量K,加了中间变量可以正常仿真,没有加变量的只有第一个灯亮一下

正常仿真

正常仿真

不能正常仿真只有第一个灯闪一下

不能正常仿真只有第一个灯闪一下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led是IO口,并不是你想要的变量

网友B:
led=_crol_(led,1);
led=_crol_(led,1);
改成
P2=_cror_(P2,1);
P2=_cror_(P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IO口,并不是你想要的变量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程序中将led(也就p2)赋值0xfe,再对led进行移位操作,这样做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_crol_(led,1);
led=_crol_(led,1);

改过,还是第一个灯亮一下

网友C:
限流电阻太大了改成200~300欧姆吧

网友D:
你好 仿真图文件能发一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