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软件可以画出和下方电路图一样的电路

楼主(2020-05-01):
那个软件可以画出个下方类似的电路图

网友A: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

网友B:
Altium Designer,Protel 99 SE。

网友C:
标准的Altium Designer风格...........

网友D:
软件可以画出个类似的电路图
就是Altium Designer AD

网友E:
记得没错的话multisim可以画

网友F:
Altium Designer画的

网友G:
分享一个可能用到的51单片机元件库http://www.51hei.com/bbs/dpj-50128-1.html

网友H:
Altium Designer,protues,multisim都行

网友I:
protues可以,没记错和这个一样

网友J:
应该由Protel或Altium绘制

网友K:
Altium Designer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