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中的东西怎么在proteus中找到呀,这是什么

楼主(2020-05-01):
圈中的东西怎么在proteus中找到呀,这是什么?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谢谢你们。

网友A:
应该是motor-dc

网友B:
器件库搜索 MOTOR 就有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个原态是MOTOR(发电机),仿真启动后就变成了图示这样

网友C:
器件库搜索MOTOR

网友D:
在p里面直接搜索

网友E:
电机,可以在proteus里左边栏上面的p里面搜索然后寻找

网友F:
马达 点击p搜motor

网友G:
按p 搜索motor  右侧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