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串口通信芯片TM1809之间怎么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20-05-01):
有大佬知道51单片机与串口通信芯片TM1809之间如何连接的吗,看网上关于串口的都是RXD和TXD的,TM1809芯片只有一个数据输入口,与单片机连接就接I/O口吗?

网友A(2023-05-29):
将单片机上的任意IO连接TM1809的DIN管脚就可以,通讯时将IO拉高拉低来模拟数据位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