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t2262无线遥控解码器制作完了

楼主(2020-05-01):
程序来源 http://www.51hei.com/bbs/dpj-130869-1.html
程序简单的修改了单片机控制端口用来适合贴片布线  单片机用的是stc12c5a60s2 使用内IRC时钟   显示端口改成P2
重新定义1602的RS  R/W  E   sbit rs = P3^4 ;   sbit rw = P3^6 ;   sbit ep = P3^7 ;
开关切换315M和433M(未焊天线 不想接收太远的信号)
5V升压用的是E50D
在下面程序里加入了延时 delay(10);   不加延时开机" 2262 CODE IS "显示不全 (不懂C语言 试了几次才在这个位置加的延时)
lcd_pos(0x00);
   while(dis1[ i] != '\0')
{       // 显示字符ttnu.com
   lcd_wdat(dis1[ i]);
   delay(10);
   i++;
}

网友A:
制作不错,我也做过,发表在咱们网站,你的能解码多少范围的同步头(震荡电阻),我的程序能解码2.2ms---24ms同步头都能解码,单片机解码程序,都是距离近,一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不错,我也做过,发表在咱们网站,你的能解码多少范围的同步头(震荡电阻),我的程序能解码2.2ms---24 ...

不知道范围是多少 程序是别人的  抽空我试一下

网友B(2025-09-26):
请教楼主,原程序编译不过去,提示:wx.c(2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错误;是什么原因,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