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我在主函数加了一个子函数之后,我的按键函数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0-05-01):
我在主函数加了一个子函数之后,我的按键函数就不能用了,我去掉那个加的函数后,按键函数又可以用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编译都没问题。

网友A:
编译器只会检测语法有没有错  编译通过只说明语法没问题  加的子函数里面有没有while循环 单片机是顺序执行的  这中情况一般是子函数里面有循环跳不出 导致无法执行下一步
还有问这种问题要把有问题的源码发一下 ,不然都是盲猜 ,这样你解决问题的效率就低了

网友B:
可能io口问题吧

网友C:
程序在你加的那个子函数里面跑不出来,按键函数就等于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只会检测语法有没有错  编译通过只说明语法没问题  加的子函数里面有没有while循环 单片机是顺序执 ...

子函数涉及到的就这些,我把wendu()放到主函数就不行了。没放按键还是可以实现的

unsigned char ADC0832()//ad转换,返回结果,运用了I2c总线
{
        unsigned char i,data_c;
        data_c=0;

        ADC_CLK=0;
        ADC_DI=1;
        ADC_CS=0;//拉低cs端
        ADC_CLK=1;
        ADC_CLK=0;//拉低LCK端,形成下降沿1

        ADC_DI=1;//指定转换通道是CH1还是CH2。H
        ADC_CLK=1;
        ADC_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ADC_DI=0;//指定值右移一位,再取最后一位的值。L
        ADC_CLK=1;
        ADC_CLK=0;//拉低CLK,形成下降沿3

        ADC_DI=1;
        for(i=0;i<8;i++)//采集一次
        {
                ADC_CLK=1;
                ADC_CLK=0;
                if(ADC_DI)
                        data_c|=0x80>>i;
                //data_c=(data_c<<1)|ADC_DO;//在每个脉冲的下降沿DO输出一位数据,最终ch为8位二进制数
        }

        /*for(i=0;i<8;i++)//采集第二次
        {
                if(ADC_DI)
                        data_c|=0x01<<i;
                ADC_CLK=1;
                ADC_CLK=0;
        }*/

        ADC_CS=1;//取消片选 一个转换周期结束
        ADC_CLK=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ADC_DI=1;
        return(data_c);
}

void disp_TP(float f_data)
{
        uint tp;
        if(f_data<0)
        {
                Disp1Char(9,0,('-'));
                tp=f_data;
                tp=tp-1;
                f_data=~tp;
        }

        f_data=f_data*100;
        DispStr(7,0,"T=");
        Disp1Char(10,0,((int)f_data/1000+0x30));
        Disp1Char(11,0,((int)f_data%1000/100+0x30));
        Disp1Char(12,0,('.'));
        Disp1Char(13,0,((int)f_data%1000%100/10+0x30));
        Disp1Char(14,0,(0xdf));
        Disp1Char(15,0,('C'));
}

void wendu()
{
        v=ADC0832();
        temp=v;
        RV=BaseVol/256*temp;
        RT=RV*10/(BaseVol-RV);
        tmpp=1/(1/TN+(log(RT/RN)/B))-273.15;

        disp_TP(tmpp);
        if(tmpp>h)//当温度大于h时,蜂鸣器响
                {
                        beep();
                        DispStr(3,1,"Th");
                        delaynms(20);
                }

                if(tmpp<g)//当温度小于g时,蜂鸣器响
                {
                        beep();
                        DispStr(3,1,"Tl");
                        delaynms(20);
                }

}

网友A:
beep()这个函数可以发一下吗   你按键函数发的这些没问题 就算没现象 也不影响   看看beep()里面有没有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