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程序掉电自动清除

楼主(2020-05-01):
求答疑,为什么32单片机在下载某些特定的程序后,掉电或复位,程序就会不完整,有点难受,在线等。这就是个简单的测频率程序,,实在搞不懂为啥。。
u32 count_s;
u32 count_ms;
extern u32 count_i;
extern u32 count_over;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CD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uart_init(9600);         //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

          TIM4_timer_Init();

    while(1)
    {
                if(count_i>1000)
                {
                        count_ms = TIM3->CNT;
                        count_s = count_over*65536 + count_ms;
                        LCD_ShowxNum(100,100,count_s,8,16,0);
                        count_i=0;
                        count_over=0;
                        TIM3->CNT=0;
                }
    }
}

网友A:
看看  BOOT0 接地还是VCC  程序是在SRAM还是在FLASH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