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 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让后就不动,转换器的灯,有闪烁

楼主(2020-05-01):
刚买了一个转换器,软件用的是开发版的软件,下载程序时,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让后就不动,转换器的灯,有闪烁,这是怎么了?

网友A:
普中的软件是配合开发板上的CH340用的,你要换CH340的下载器才能用,同时得拔掉开发板的电源。

网友B:
接线错误、软件不适合、硬件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