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个nrf24l01之间通信

楼主(2020-05-01):
发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 LED灯及按键位定义
sbit LED = P2^0;
sbit KEY1 = P3^1;
sbit KEY2 = P3^2;
sbit BEEP = P1^5;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DATA = 0x01;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 NRF24L01 模块引脚位定义
sbit CE  =  P1^2;
sbit CSN =  P1^3;
sbit SCK =  P1^7;
sbit MOSI= P1^1;
sbit MISO= P1^6;
sbit IRQ = P1^4;

/********************** 下面的指令设置 和 寄存器地址设置     ***********************
* ******************* 参考深圳市云佳科技有限公司给的PDF文档 ***********************
* *******************           NRF24L01模块说明书        ***********************
*/
/*
    SPI(nRF24L01) 指令设置
    指令格式
    <命令字  : 由高位到低位(每字节)>
    <数据字节: 低字节到高字节,每一字节高位在前>
*/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清除 TX FIFO寄存器  应用于发射模式下
#define FLUSH_RX    0xE2  // 清除 RX FIFO寄存器  应用于接收模式下。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 当CE=1,数据包被不断重新发射 发射过程中必须禁止数据包重利用功能
#define NOP         0xFF  //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一下寄存器都是默认只使用 数据通道0 不开启其他通道
*/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 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 y;
        for (x = z; x > 0; x--)
                for (y = 123; y > 0; y--);

}

// led闪烁
void blink(char i)
{
    while(i--)
    {
        LED = 1;
        delay_ms(500);
        LED = 0;
        delay_ms(500);
    }

}

// 初始化IO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LED = 1;        // 关闭指示灯
}

/*******************************************************************
@func                : SPI_RW(uchar byte)
@brief                : 写一个字节到24L01 同时读出一个字节
@pram                : byte : 要写入24l01的字节
@retval        : 返回读取的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 output 8-bits
    for (bit_ctr = 0; bit_ctr < 8; bit_ctr++)
    {
        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24L01 read 1-bit from MOSI and output 1-bit to MISO
        byte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 (byte);  // return read byte
}

/*******************************************************************
@func                : SPI_RW_Reg(BYTE reg, BYTE value)
@brief                : 向寄存器reg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节
@pram                : reg  : 要写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value: 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retval        : 返回状态寄存器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rt transmitting data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and return status byte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transmission end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                : SPI_Read(uchar reg)
@brief                :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pram                : reg  : 要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ret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SPI_RW(reg);
        reg_val = SPI_RW(0);
        CSN = 1;
        return(reg_val);
}

/*******************************************************************
@func                :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brief                : 从reg寄存器读 bytes 个字节  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
@pram                : reg  : 要从中读取数据的寄存器
              pBuf : 存储读取的数据
              bytes: 读取的字节数
@retval        : 返回状态寄存器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 return status byte

    for (byte_ctr = 0; byte_ctr < bytes; 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set CSN high, stop transactio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                :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brief                : 往reg寄存器写入 bytes 个字节  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或接收/发送地址
@pram                : reg  : 要写入数据的寄存器
              pBuf : 要写入的的数据
              bytes: 写入的字节数
@retval        : 返回状态寄存器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 return status byte

    for (byte_ctr = 0; byte_ctr < bytes; byte_ctr++)
        SPI_RW(*pBuf++);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func                : RX_Mode(void)
@brief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pram                : None
@retval        : None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delay_ms(150);
    CE = 1;
}

/*******************************************************************
@func                : TX_Mode(uchar * BUF)
@brief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pram                : BUF : 要发送的数据
@retval        : None
*******************************************************************/
void TX_Mode(uchar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delay_ms(150);
    CE = 1;
}

/*******************************************************************
@func                : Check_ACK(bit clear)
@brief                :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号是否重发
@pram                : clear : 判断是否清楚标志位
@retval        : 返回0x00 或 0xff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delay_ms(200);
    while(IRQ);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
        blink(3);
    }
    //blink(5);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按键扫描
void CheckButtons()
{
    if(KEY1 == 0)
    {
        delay_ms(10);
        if(KEY1 == 0)
        {
                        while(!KEY1);
            TX_BUF[0] = 1;          // 数据送到缓存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Check_ACK(0);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
    }

    if(KEY2 == 0)
    {
        delay_ms(10);
        if(KEY2 == 0)
        {
                        while(!KEY2);
            TX_BUF[0] = 2;          // 数据送到缓存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Check_ACK(0);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
    }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 初始化IO
    while(1)
    {
        CheckButtons();           // 按键扫描
    }
}

<div>接收</div><div>#include "reg52.h"
</div>#include "string.h"

//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 LED灯及按键位定义
sbit LED = P2^0;
sbit KEY1 = P3^1;
sbit KEY2 = P3^2;
sbit BEEP = P1^5;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DATA = 0x01;
uchar bdata sta;// 状态寄存器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 NRF24L01 模块引脚位定义
sbit CE   =  P1^2;
sbit CSN  =  P1^3;
sbit SCK  =  P1^7;
sbit MOSI =  P1^1;
sbit MISO =  P1^6;
sbit IRQ  =  P1^4;

/*
    SPI(nRF24L01) 指令设置
    指令格式
    <命令字  : 由高位到低位(每字节)>
    <数据字节: 低字节到高字节,每一字节高位在前>
*/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清除 TX FIFO寄存器  应用于发射模式下
#define FLUSH_RX    0xE2  // 清除 RX FIFO寄存器  应用于接收模式下。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 当CE=1,数据包被不断重新发射 发射过程中必须禁止数据包重利用功能
#define NOP         0xFF  //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一下寄存器都是默认只使用 数据通道0 不开启其他通道
*/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 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 led闪烁
void blink(char i)
{
    while(i--)
    {
        LED = 1;
        delay_ms(500);
        LED = 0;
        delay_ms(500);
    }
}

// 初始化IO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LED = 1;        // 关闭指示灯
}

/*******************************************************************
@func                : SPI_RW(uchar byte)
@brief                : 写一个字节到24L01 同时读出一个字节
@pram                : byte : 要写入24l01的字节
@retval        : 返回读取的字节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 output 8-bits
    for (bit_ctr = 0; bit_ctr < 8; bit_ctr++)
    {
        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24L01 read 1-bit from MOSI and output 1-bit to MISO
        byte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 (byte);  // return read byte
}

/*******************************************************************
@func                : SPI_RW_Reg(BYTE reg, BYTE value)
@brief                : 向寄存器reg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节
@pram                : reg  : 要写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value: 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retval        : 返回状态寄存器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rt transmitting data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and return status byte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transmission end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                : SPI_Read(uchar reg)
@brief                :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pram                : reg  : 要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ret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func                :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brief                : 从reg寄存器读 bytes 个字节  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
@pram                : reg  : 要从中读取数据的寄存器
              pBuf : 存储读取的数据
              bytes: 读取的字节数
@retval        : 返回状态寄存器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 return status byte

    for (byte_ctr = 0; byte_ctr < bytes; 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set CSN high, stop transactio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func                :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brief                : 往reg寄存器写入 bytes 个字节  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或接收/发送地址
@pram                : reg  : 要写入数据的寄存器
              pBuf : 要写入的的数据
              bytes: 写入的字节数
@retval        : 返回状态寄存器
@NOTE                : 其他提示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 return status byte

    for (byte_ctr = 0; byte_ctr < bytes; byte_ctr++)
        SPI_RW(*pBuf++);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func                : RX_Mode(void)
@brief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pram                : None
@retval        : None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delay_ms(150);
    CE = 1;
}

/*******************************************************************
@func                : TX_Mode(uchar * BUF)
@brief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pram                : BUF : 要发送的数据
@retval        : None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delay_ms(150);
    CE = 1;
}

/*******************************************************************
@func                : Check_ACK(bit clear)
@brief                :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号是否重发
@pram                : clear : 判断是否清楚标志位
@retval        : 返回0x00 或 0xff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delay_ms(200);
    while(IRQ);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
        //blink(3);
    }
    //blink(5);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按键扫描
/*void CheckButtons()
{
    P3 |= 0x00;
    if(!(P3 & 0x01))                    // 读取P3^0状态
    {
        delay_ms(20);
        if(!(P3 & 0x01))                // 读取P3^0状态
        {
            TX_BUF[0] = ~DATA;          // 数据送到缓存
            //TX_BUF[0] = 0xff;          // 数据送到缓存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LED = ~DATA;                // 数据送到LED显示
            Check_ACK(0);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LED = 1;                    // 关闭LED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while(!(P3 & 0x01));
            DATA <<= 1;
            if(!DATA)
                DATA = 0x01;
        }
    }

}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 初始化IO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while(1)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delay_ms(200);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 接受完成
        {
            if(RX_BUF[0] == 1)      // RX_BUF[0] = 1 则蜂鸣器响一下
            {
                BEEP = 0;
                delay_ms(500);
                BEEP = 1;
                delay_ms(500);
            }

            if(RX_BUF[0] == 2)  // RX_BUF[0] = 2 则LED闪烁三下
            {
                BEEP = 0;
                delay_ms(500);
                BEEP = 1;
                delay_ms(500);
                BEEP = 0;
                delay_ms(500);
                BEEP = 1;
                delay_ms(500);
                BEEP = 0;
                delay_ms(500);
                BEEP = 1;
                delay_ms(500);
            }
            flag = 0;               // 清标志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LED = 1;                // 关闭LE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