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温室大棚设计(源码+设计方案)

楼主:
之前跟朋友聊到了现代农业蔬菜大棚的智能化问题,朋友希望能够给一个建议,如何实现智能化管理和监控,我的大概思路是控制节点上安装传感器和执行器,节点间通过485总线将节点信息汇集到网关,网关通过4G网络上送到云,在监控端网络连接到云进行控制。之后了解到用户的监控和节点端的距离通常不会超过3000米,而且两者中间通常没有高大建筑物阻挡,于是考虑是否可以使用LoRa方案实现,正好社区有LoRa模块的使用机会,于是果断下手,幸运的是获得了这次试用的机会,于是果断修改方案。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包含USB头文件
#include "usbd_cdc.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定义接收和发送缓冲区
uint8_t aRxBuffer[20];
uint8_t aTxBuffer[2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设置SX1278的M0和M1为低电平,进入透传模式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 点亮LED2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GPIO_PIN_RESET);
  //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8);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B;
  PeriphClkInit.UsbClockSelection = RCC_USBCLKSOURCE_PLL_DIV1_5;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 实现串口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
  // 回环测试,串口接收到数据后重新组织数据发送回去
  aTxBuffer[0]=0x55;
  aTxBuffer[1]=0xbb;
  aTxBuffer[2]=0x17;
  aTxBuffer[3]=0x38;
  aTxBuffer[4]=0x37;
  aTxBuffer[5]=0x36;
  aTxBuffer[6]=0x35;
  aTxBuffer[7]=0x34;
  aTxBuffer[8]=0x33;
  aTxBuffer[9]=0x32;
  aTxBuffer[10]=0x31;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aTxBuffer, 11,0xFFFF);
  */
  // 功能代码,串口接收到数据后通过USB虚拟串口发送出去。
  USBD_CDC_SetTxBuffer(&hUsbDeviceFS, aRxBuffer, 8);
  USBD_CDC_TransmitPacket(&hUsbDeviceFS);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8);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网友A(2020-05-08):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