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阻值与光照强度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0-05-02):
蓝桥杯单片机PCF8591光敏电阻如何接在电路中
使得光照越大采集的ADC越大?

网友A:
随着的光照强度的增加,光敏电阻的阻值开始迅速下降。
若进一步增大光照强度,则电阻值变化减小,然后逐渐趋向平缓。
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特性为非线性。 可见光敏电阻具有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
稳定可靠的特点吗,根据光敏电阻的这个特性,可用它来设计光控可调光电路,光控开关等。

51单片机+PCF8591 AD光敏电阻亮度显示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15831-1.html

网友B:
是的,光照越大采集越大

网友C:
光敏电阻的电阻与亮度强度之间的关系应在光敏电阻的数据表中。

网友D:
光照强度越大,光敏电阻阻值越小

网友E:
两个电阻之间星星分压,看光敏电阻放的位置,如果放在低端,光照强度越大,ADC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F:
光照强度越大,光敏电阻阻值越小,该特性为非线性

网友G:
光照强度越大,电阻值越小,电流越大

网友H:
光照强度越大,光敏电阻就越小,非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的光照强度的增加,光敏电阻的阻值开始迅速下降。
若进一步增大光照强度,则电阻值变化减小,然后逐渐 ...

请问为什么有的测量的ADC值与光照值成正比?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有的测量的ADC值与光照值成正比?

哈哈,这个是简单的模电问题。
1 电阻越大,电压越高----正比
2 电阻越大,电压越低----反比。
两种方式,1电阻在低端,2电阻在高端,就有正反比的电压输出了。
另外,分压电路还需一个固定电阻,这是基本要求。
VCC------R---|--Rx------GND
Vo: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这个是简单的模电问题。
1 电阻越大,电压越高----正比
2 电阻越大,电压越低----反比。

谢谢!

网友J:
光敏电阻阻值随光照变化是因为光电导效应,关照越强,电导率越大,阻值越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的,光照越大采集越大

关键看怎么分压,如果直接怼上单片机引脚的话确实是光照越强采集越大,但是如果分压接地的话就不一定了

网友L:
光线越亮。采集越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随着的光照强度的增加,光敏电阻的阻值开始迅速下降。
若进一步增大光照强度,则电阻值变化减小,然后逐渐 ...

光照强度越大,光敏电阻阻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