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单片机数据传输问题 求助

楼主(2020-05-02):
用手机传输数据给单片机,如身高、年龄等信息,如果用蓝牙传输的话。需要在手机端写app吗,还是通过蓝牙串口调试助手也行?

网友A:
不需要,可以通过蓝牙串口调试的app

网友B:
蓝牙串口调试助手就行

网友C:
安卓手机可以试一下bluetooth electronics 这个软件,可自行设计界面,无须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