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程序有点看不懂,有没有大哥能够帮我解释一下,前面定义的数值问题

楼主(2020-05-02):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nsigned char f=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m=0;
    f=0;
    IT1=1;
    EX1=1;
    TMOD=0x11;
    TH0=0;
        TL0=0;
    TR0=1;
        EA=1;

        delay(100);

        while(1)                                                        /*无限循环*/
        {
            if(IrOK==1)
     {
                   switch(Im[2])
                   {
     case 0x0e:  run();                              //前进
             break;
     case 0x1a:  backrun();                           //后退
             break;
     case 0x0a:  leftrun();                          //左转
             break;
         case 0x1e:  rightrun();                          //右转
             break;
         case 0x05:  stoprun();                         //停止
             break;
         default:break;
                   }

           IrOK=0;
     }

         }
}

楼主:
那个14000和8000是代表起始码低电平9ms和9+4.5=13.5ms的吗?
然后那个1450 700 1450是什么意思  还有Im【4】=0x00,show【2】={0,0}是什么意思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nsigned char f=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楼主:
我网上找的一个程序,自己改了一下定时器,红外遥控控制小车就做出来了,但是前面定义有点看不懂,答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看程序解的是NEC协议的红外线编码,

红外线NEC协议逻辑1为2.25ms, 逻辑0为1.12ms,逻辑1,0的脉冲时间都是560us。

Inum1 Inum2  Inum3就是用于区分接收的时间是逻辑1还是逻辑0.

NEC协议的红外线编码它首次发送的是9ms的高电平脉冲,其后是4.5ms的低电平,

接下来就是8位的地址码 ,而后是8位的地址码的反码 。

然后是8位的命令码(也 叫健值码什么的),而后是8位的命令码的反码。

Im【4】这个数组就是用于储存地址码,地址反码,命令码,命令反码。

不知道你答辩“应付的”师傅对红外线了解程度怎么样。

最好还是要 “前(全)” 面了解一下NEC协议的红外线编码的结构。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巧舌如簧。